画图工(13)——由SW转CAD

楼主(2017-09-14):
SW转CAD,图层、标注等都问题不大了,唯一欠缺的是最后的局部剖视图标注尺寸依然不能解决,盼CAXA高手指点。
顶6我上传转化操作设置及图层映射文件

网友:
元帅,你这有点LOW了啊~
可以把图框直接做到solidworks的工程图模板里面。导出来就不用换图框了啊

网友(点评):
导出来图框里的属性没有了

网友(点评):
所以说是为了添加CAD自带标题栏和材料明细表的方便。

网友:
帮顶,caxa的操作和cad命令差不多,建议直接输移动命令吧。遇到问题,转cad时文字问题,还有就是有些直接转换为块了,不能修改了。

网友:
真是给自己增加无用的工作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要把sw的工程图转成cad一样,有这个必要吗?只要转成CAD后图能看懂就可以了,非要追求字体,标注样式,线 ...

我也一样像楼主一样转图,外协工厂要的都是cad或是caxa,标注是个人习惯,如果时间够,会弄得很公整。感觉变成强迫症了,不过标注好后,看着自己画的图,很有欣赏一幅画的感觉,很是舒服,不知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网友(点评):
曾经有过,现在没感觉了,错了也好,不规范也好,能看懂就行,连指正的激情都没了

网友:
字体选的那个啦?挺好看的。
我现在遇见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标注形位公差的时候。不是用的直角折线哦,一转到CAD里就不是直角的线了。还有基准符号也不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要把sw的工程图转成cad一样,有这个必要吗?只要转成CAD后图能看懂就可以了,非要追求字体,标注样式,线 ...

CAD出图纸是有国标的,SW转CAD以后肯定要修改,要不然发出去不符合国标的东西,真的会有人觉得这个画图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要把sw的工程图转成cad一样,有这个必要吗?只要转成CAD后图能看懂就可以了,非要追求字体,标注样式,线 ...

是的,我这边转图是为了给线割用。图形对就可以了,免去尺寸。其它要表达的都是在SW工程图里

网友:
以前也这样弄,后来发现问题大了,我要是模型改了又得重新导出一遍,所以后来就不用SW了,改用INVENTOR,跟CAD完美对接

网友:
SW能与线切割、激光切割对接就好啦,不知道有没有这技术

网友:
      目前出图有两种形式:1.是标准图框。SW就是,AUTOcad的布局里也是。2.是标准图形。将图框放大到适合图形的大小,TAXA里的2维就是.AUTOcad的模型空间依个人习惯,有的用标准图框(这个特别要主意标注比例,比例错了,工件就彻底报废了。建议最好不用。)。有的用标准图形,这个比较保险。画部件图好用,也好修改,容易修改,旧图也好保存。
      SW转cad,首先要把图形还原成1:1的,设置的时候,字体要设置成cad文件里有的字体。调用cad的标准图框,将图框放大到适合图形的大小,马上把比例改掉,用对应的标注将原标注用格式刷修改过来。
      想一步转成cad并且好看有点难。

网友:
求楼主的映射文件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好像开思里还是哪个论坛 闷神 发过一个转化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