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软件内零件搜索

楼主(2017-09-15):
想请教各位inventor 2014版本,搜索零件怎么搜索。目前我知道的搜索的方式如下截图。但是有一条不好,就是如果我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收拢的,这样其实搜索到了零件,但是部件不会高亮,依然我还是需要打开一个一个的将部件展开才能看到高亮的零件。
请教有没有更加直接的办法?
也烦请陈老师看到的话,指教学生。谢谢。

网友:
目前也就是这样了

网友:
楼主提的这个功能,学习软件时玩过,现在工作上做设计,还真没用过。

我自己的情况,当然也有因为脑子不够用了想借软件“看看这个零件跟谁挨着或跟谁有约束”的需求。

而这种情况,我就直接在Bom表里的模型数据中搜索。

这个软件里,乍看很华丽实际反而让你烦躁疯狂的功能不少。

我现在的习惯是:不轻易相信软件开发方宣传的新功能。

网友:
楼主说的这件事,其实是挺要紧的。
我比 Cavalier_Ricky 的情况更差,我曾几次企图用这个搜索功能找一颗螺钉,结果几近疯狂也没找到。
就是说,我们传统的机械设计管理习惯还是有用的,例如从BOM中去找,总会更顺利些,因为我们熟悉这东西,Inventor做得也向我们熟悉的东西,虽然还不算“直接”,但是总算比较顺利。
如果Inventor的研发者有一个小组,用自己的软件真正做几个设计,这些毛病很容易发现。
我在上海工作期间,组织了三十个人来这样做,然后提交了详尽的报告。
今天看,这些报告并没有被采纳,奈何?

楼主:
是的。因为零件确实太多。时间久了自然想不起来装配在哪一个装配体内。想查看一下位置并且看与之配合的零件号。
陈老师做法相当赞同。

网友(2019-11-23):
我是这样操作的,采用零件排序的方法,依次找到大致位置,进行判断,至于更下层零件,可能就得自己来判断它的上层组件了

网友:
新版本2019就好使了,搜索方便

网友(2020-02-28):
我得是2018版得  看看这个搜索功能 很好用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