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钣金喷塑后能在多高的温度下工作?

楼主(2017-09-15):
请问钣金喷塑后能再多高的温度下工作,我们要做一个工业烤箱,外板想去喷塑,就是静电喷粉然后固化,因为我们的烤箱内温度200°,保温设计的不太好,外板有的部分温度可能100°左右,请问长时间工作会影响喷塑的效果吗?喷塑的颜色会改变吗或者粉末会脱落吗?

请知道的朋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好像喷塑工艺也就是一百来度吧

网友:
喷塑的表面就是树脂,户内粉是环氧树脂,成型流平是在180到200度的温度下,但高温会加速树脂的老化。

网友A:
这个需要耐高温的粉,时间长了也老化变色,不推荐使用!

网友B:
200度好高啊,我们做的喷塑都是在100度以下工作

网友C:
内部用镀锌板,外部100度用喷塑的应该还勉强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用镀锌板,外部100度用喷塑的应该还勉强可以吧

是的,内部镀锌板,外部铁板喷塑,外部温度可能得80°吧,我们公司做的烤箱隔热效果不好啊

网友(点评):
中间的保温棉加厚一点会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耐高温的粉,时间长了也老化变色,不推荐使用!

你用过耐高温的粉吗?价格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度好高啊,我们做的喷塑都是在100度以下工作

没那么高,我们工作温度应该也在100°以下,但是我的喷塑供应商不清楚在80°或者90°长期工作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