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文件破面修复

楼主(2017-09-15):
时候从模型库里面下载的STEP等格式的文件,在导入到solidworks里面时,总是会出现许多黄色的叹号。尤其是在制作大型装配体设计的时候,这些错误的重新解算会耗费大量的计算机资源,造成软件卡滞。即使是小型的装配体,有黄色的叹号看着也很不舒服。本文通过介绍一些简单的曲面功能,给大家探讨一个破面修复的方法。
1.打开装配体文件,本文以一个FANUC机器人模型为例。这个文件出现的错误比较有代表性。
出现了“什么错”窗口,大概浏览一下,直接关闭。有三个地方有黄色的叹号。

2.先解决第一叹号,依次展开装配体结构树,出现“你想进行特征识别吗?”点击否。
大概是一个回转体零件,第一眼的感觉这个面不好修复,缺了一块。
3.在结构树有黄色叹号的特征上右键,先看看什么错。显示法线错误。大家都知道面是由线运动产生,运动路径的垂线就是面的法线。法线错误大概就是法线出现了多个,软件计算错误了。总之面生成有问题。

不管它,再特征上右键,点击“输入诊断”。打开输入诊断对话框。一般的错误,直接打对号,尝试愈合所有就OK了。但是这个显然不行,因为它缺了一大块。

楼主:
有个GIF文件太大,再录一遍

楼主:
建立平面区域、裁剪,注意用“草图合法性”工具检查。有时候一个很小的缺口难以法线。
用填充曲面功能修补三角,注意取消勾选优化曲面

网友A:
这样是自己强加一个面,然后缝合,会不会出现,加的面跟原本不一样的问题?

网友:
有一个修复功能的,我用过,好像是选中出错的右击诊断然后修复,具体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自己强加一个面,然后缝合,会不会出现,加的面跟原本不一样的问题?

那要看你的需求了。
第一,你得知道原来的面是什么样。
第二,不一样有什么影响。
如果你是用来做数控加工,那么你要与原设计核对,与零件的功能对接。
如果你是做方案设计,我觉得影响不大。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就行了。
比如第一个回转体,它应该是一个接头。也可能不是。若是个六角面,就自己画个六角面。没关系的。
大多数情况下,推测的面都是基本合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看你的需求了。
第一,你得知道原来的面是什么样。
第二,不一样有什么影响。

有道理。。。。既然面会出错,那不防按自已的想法把破的面接合上,哪怕会有细微的差别。

网友:
楼主有心了,做了这么多动画

网友(点评):
别提了,做着做着就不想做了

网友(点评):
如果可以和 那些大神或者狂热爱好者联系上,比如闷神 大鹿 台湾的翔哥,还有一些三维网和大师,楼主肯定可以水平大升

网友(点评):
够用就行啦,人家靠那个挣钱,咱靠想方案挣钱,时间不够啊

网友:
先收藏了,慢慢研究。
楼主有心了,做了这么多动画。

网友(2017-12-25):
不错,有时候看着这些感叹号很烦,又去不掉

网友:
经常遇到破面的现象

网友B(2018-09-26):
首先要知道为啥会破面,正常不应该破面,破面说明加不出来,或者你画图的操作顺序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知道为啥会破面,正常不应该破面,破面说明加不出来,或者你画图的操作顺序有关系

破面是因为  不是自己画的,是下载的模型

网友:
有些可以自动修复,有些只能手动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