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攻M5*ph0.8p0.4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9-15):
现接到一个医疗器械方面的产品,图上M5*ph0.8p0.4是什么意思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只知道M5粗牙螺距0.8,细牙螺距0.5,其他不知,求解答

网友A:
粗牙螺距0.8,细牙0.4,都是右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牙螺距0.8,细牙0.4,都是右旋

那我是选择粗牙还是细牙呢?图纸也没有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是选择粗牙还是细牙呢?图纸也没有说明

图纸没看见,楼主可以找找技术要求里有没有标注

网友B:
ph是螺纹的导程,n螺纹头数、螺距p,ph=n*p,你这个应该是M5 螺距0.4 的双头螺纹

网友:
赞同楼上,我也觉得是导程0.8螺距0.4

网友:
图纸里面没有标注,一般都是粗牙,细牙一般都是会标注出螺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h是螺纹的导程,n螺纹头数、螺距p,ph=n*p,你这个应该是M5 螺距0.4 的双头螺纹

网友:
话说还没见过双线螺纹的

网友:
我也认为是双头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