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铝板下料怎样方便?

楼主(2017-09-15):
请管理员把这个帖子删掉,我怎样也无法把这个帖子添加图片!!!

我有这样的铝板:边长300x80x3

想切成这样的零件

长200多,宽只有15。先不管圆角和孔,只是下料!

我有一台切割机,如图

但我觉得加紧的位置和切割的口距离有点远,夹80宽的零件不容易夹,会浪费材料。

我想买这种切割设备,是否能比较好的解决我的问题!

象我这种下料,还有好的办法么?

网友:
图在哪里?

网友(点评):
请看这个帖子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2661&page=1&extra=#pid4440421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图呢????

网友(点评):
请看这个帖子: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2661&page=1&extra=#pid4440421

网友:
这个不是剪板机剪的么?或者你批量特别大?

网友(点评):
我没有剪板机,也不太想花钱找来剪!这么小的件,想自己手工弄!

网友:
铝板下料不都是一张大板  下下来的么

网友(点评):
小件,想手工弄。看这个帖子: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2661&page=1&extra=#pid4440421

网友:
量小的话手工弄弄行了
量大的话可以找一个塔冲试试

网友(点评):
想自己手工弄!但怕手锯锯歪了!

网友(点评):
用角磨机啊,画上线,稍微留点余量,打磨一下

网友:
锯片切割的位置附近应该设计压板之类的固定

楼主:
请管理员将本帖删掉,我怎样也无法为1楼的帖子添加图片!

网友:
图在另一一个帖子上

网友:
铝板建议做一定付简易下料冲切模具,因为激光切割与线切割都不好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