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图的时候怎么避免漏图纸

楼主(2017-09-15):
最近出了一台新机的图纸100多张,装机的时候发现漏了几张图纸,还有几个零件数量少了,本来也知道需求的数量可BOM表中就是把数量填少了,请教下大家平时出完图是怎么核对图纸是否遗漏或者数量是否正确的,我平常的做法是在SW中隐藏一个零件然后找到对应的2D图放到文件夹内再看图纸数量对BOM数量,这样一个一个对,工程量比较大,还有一种方法是SW出材料明细表,根据这个来对2D图和BOM数量,但感觉都有点复杂;这次的机器小一点100多张图纸就没有一一核对,结果出了问题,来求助下

网友:
嗯,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用sw工程图的boom表,看看那些图纸是没出的。出好后用批量工具一次性倒成cad或pdf。

网友(点评):
假如我的零件名称是轴承座,我的零件编号是XX-0-01我要以编号作为CAD文件的名称,这样可以批量导出么

网友:
数量都是最后验对,种类的话我都是单独文件夹名称排列,是一一对应的,采购件都是另说

网友:
出图纸的时候按顺序出,检查图纸的时候从sw总装配三维从上到下一个个打开工程图检查。我一般都不会漏。

网友:
1、按照子装配体-零件编号   比如A-01 ~A-99 , B-01~B-99  这样最后按顺序核对图纸,图纸不会出现遗漏
     同时装配体设计树也按照顺序排列A-01 ~A-99。便于核对
2、SW里面的文件-属性-自定义,设置零件数量,链接到工程图,这样工程图的零件数量自动生成,避免重复输入造成数量错误

网友:
关键是BOM表的准确性

网友:
可以用第三方开发的软件,也可以用自带的打包功能,如图勾选“包括工程图”下面工程图会显示图纸数量,表格里也一一对应,没出图的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点评):
这个叫什么,免费的么

网友(点评):
。。。。。sw里自带的打包功能

网友:
你的装配图里应该标注清楚的啊,序号 图号  最后对接。我们一个设备一千多张图都这么搞得

网友:
一次出100多张图,服了,我每次就出几张,有时候漏标尺寸或者角度,就会被现场喊过去,想想真是惭愧。

网友:
其实,你犯了很多人都会犯的错:本未倒置啊!
设计建模必须得清单先出!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不错我下次试试

网友(点评):
这是纪律吧。很可惜绝大多数包括很多专业老师都不请这一点。

网友:
万事细心就好

网友:
用SW的材料明细表,导出BOM,就不会出现漏图现象

网友:
用proe出图,实际需要的所有零件都组装一次,然后出装配图,再出零件图,全部都是参数化的,工程图框设置好了也是自动填充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