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下料,怎样方便,高质量?

楼主(2017-09-15):
已知有这样长度的铝板,300x80x3

想切割成这样的零件,长200x15,先不管孔和圆角,只是下料。
我有这样的切割机

但是切割机夹紧的位置距离切割口太远,不容易下料,切割成15宽的铝条;
我想买下图这样的电圆锯,是否下料能方便点?

大约下料30件。
想过用手锯手工锯,但肯定慢,锯不齐;用角磨是不也行,但同样不能保证锯的齐(边缘)。请问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线切割

网友(点评):
线切割贵!想自己弄!

网友(点评):
拿去线切割吧,直接一下弄好,一件也没有10块钱吧

网友A:
拿到外面钣金切割机上去搞几刀不是更快

网友(点评):
我考虑考虑!谢谢!

网友:
看过木工据木板,切割机固定在固定板下,露出切割片,然后在固定板上进行定位,在直接切,比手动切的好

网友B:
不能直接买15*5的料吗?买来再来裁200长的不是更方便?

网友(点评):
我在淘宝上还真没搜索到!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直接买15*5的料吗?买来再来裁200长的不是更方便?

真搜索到了,我试试!

网友(点评):
这好像是电力设施上用的。

网友(点评):
注意材质。

网友:
给激光做,一下子就出来了,你现在切了还要加工,不更浪费

网友(点评):
谢谢!我打算买现成的,圆角自己磨

网友:
上激光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到外面钣金切割机上去搞几刀不是更快

直接让供应商给你弄好

网友:
激光切割就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

网友:
装修工也用割瓷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