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支撑板的材料选型与加工方法请教!

楼主(2017-09-15):
刚接手一套图纸,里面有这样一件零件,不清楚这零件应该选用什么材料与加工方法为好,请了解的大侠们,多多发表建议!
我目前是想用Q255A的材料,热轧的,用折边机折好角度后,再用激光加工上面的孔与四周边尺寸。

网友:
8mm厚的板对于激光加工有点厚了。一般是先加工孔,然后折弯

网友(点评):
8mm的钢板,功率大点的激光切割还是可以的,如果是先切割孔后,那么折边好折吗?会不会影响平面度

网友(点评):
4米多长也是够长的

网友(点评):
孔看情况是激光了,稍微厚点,线切割呢?

网友A:
4.5米8毫米的板子 加工设备不好找啊

网友(点评):
是啊,了解了下我们当地的设备加工折边多说要接刀,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米8毫米的板子 加工设备不好找啊

8mm厚的板子可以做拼接板了 ,  看板子的材料选型及结构形状,该板子应该受力不大吧。让我选的话我会做点焊装配,分段焊接。若变形度大的话就火工矫正。

网友(点评):
这是结构件,还是有受力比较大的。

网友:
8mm的板子激光切割,开孔必须大于板厚,4.5米的折弯确实不好找

网友:
Q235A的8mm,激光可以干,没问题

网友:
Q255A的材料,热轧的
估计买来的材料弯曲变形量都挺大的
个人建议买冷板焊接平整后,激光后再折弯。
如果量大,可以定制长度

网友(点评):
冷轧板的没有这么大的板子吧,焊接后加工难度不是更大吗?为何大家多说是激光后再折弯,激光后折弯,会不会折弯时平面变形

网友:
激光切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可先加工孔,再折弯,此外4.5米的折弯机不好找,是否考虑下拼接

网友(点评):
拼接是没办法的情况再考虑的,为何是先加工孔再折弯呢, 是处于什么考虑? 我是担心折弯后加工孔,会不会导致折弯的应力存在,孔加工后就会把平面弯曲了,变的不平整;如果是先加工孔,又担心孔的边缘离折弯处较近

网友(点评):
8厘的板,孔边缘离折弯处有40毫米左右就不怕了;先加工孔,是保证各孔的位置准确,不管是机加工、线切割、激光、冲孔都可以上。孔数少,要求不高倒是可以先折弯厚打孔。

网友(2017-11-01):
先激光切后折弯是为了保证各个孔的精度,如果闲先折弯再激光切定位比较麻烦,如果你担心边缘得孔受折弯影响,你可以先激光点一点,作为定位,回头人工打孔,这个长度最好中间断开焊接一下,不然折弯机肯定很难得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