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3D模型制作相应的仿形

楼主(2017-09-15):
请教各位高手,SW 想从零件A中的曲面仿形出另一个零件B。蓝色零件为B,白色门为A

网友:
有难度啊,有高手能做出来吗

网友:
需要高手啊

网友(点评):
元帅你喊谁呢

网友:
莫非我是色盲,哪有蓝色零件?蓝得不太明显?

网友:
不是有那个模具功能吗?

网友:
直接抽面了啊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A:
转成一个零件,直接编辑,求和求差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成一个零件,直接编辑,求和求差就好了

SW不熟练,这个命令在哪个位置,能给个图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W不熟练,这个命令在哪个位置,能给个图示吗

在编辑零件的地方,不是装配体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编辑零件的地方,不是装配体的地方

网友(2018-09-07):
是不是要在B零件内腔做一个A零件的 形状?是这个意思吗- w. ?( ?& ]9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