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泵容积效率下降

楼主(2017-09-15):
       请教高手帮助解难题。我们使用的负载敏感恒功率变量泵如何确定泵容积效率下降,是否可以看泵的泄油确定泵容积效率下降?如正常工作泵的泄油量有多少?

网友:
1.泄油是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
2.额定状态下一般大于1.5/min就可以算是不正常了。

网友:
我们之前做的一个系统,为了解决楼主说的问题,类似的情况了,单独增加一个测压阀来判断

网友(点评):
测压阀?装那?怎么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负载敏感恒功率变量泵在待命状态下它的泄油量是否一般大于1.5L/min就可以算是不正常了?

楼主:
压力表是否装在泵的泄油回路上?压力是否与待命压力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力表是否装在泵的泄油回路上?压力是否与待命压力一样?

检验泄漏量,不用测压力吧,泵正常泄流量值可以联系厂家。

网友A:
最准确的方法:测量泵的出口压力,并在泵的出口安装一个流量计,然后记录不同压力下的流量值,绘制一条泵的实际效率曲线,然后把该曲线与泵的样本里的效率曲线进行对比,进行分析。如果不具备以上测试条件,也可以根据负载的运行速度、压力、泵的壳体温度进行综合评估,确定泵的容积效率是否下降太多,这个需要较丰富的经验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准确的方法:测量泵的出口压力,并在泵的出口安装一个流量计,然后记录不同压力下的流量值,绘制一条泵的 ...

说的不错,这种方法测出来的很准确而且直观,处女贴给你了

网友(点评):
处女贴,受宠若惊,惊慌失措,错而能改,改过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