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主动轴的安装方式

楼主(2017-09-15):
          一台设备主动轴经常断,现在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轴的两端,我认为是一端固定,另一端自由;而不是两端都固定。如图所示

楼主:
各位看一下图片,我认为B端加上螺丝固定了,A端就不必在加螺丝和顶丝了吧;如果A和B都加上螺丝,当两轴承不同心时,轴会出现应力集中吧;请各位大侠发表一下看法,这种最常用的机构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看一下图片,我认为B端加上螺丝固定了,A端就不必在加螺丝和顶丝了吧;如果A和B都加上螺丝,当两轴承不 ...

与材料力学上的这个模型类似吧

网友A:
把断裂的位置说明一下,还有断面的截面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断裂的位置说明一下,还有断面的截面发一下。

在电机那一侧,断面就是直接断了

网友:
没看出具体轴承结果来,也可能是电机这边轴太细,材料提提。

网友:
具体断的位置,还有应该是电机端固定

网友:
要上图,断裂位置,使用工况,不然很难分析

网友:
靠近电机的的一端轴相对较细而且长,电机与轴之间最好采用联轴器连接。。

网友:
有3个原因可引起断轴:
1. AB不同心,这个是加工、装配或设计精度的问题,建议电机轴不要直连;
2. 轴的强度不够,更改材料,或进行热处理;
3. 轴自身缺陷。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电机那一侧,断面就是直接断了

层主应该主要是想看下断面情况分析断裂受力情况

网友B:
这种安装方式应该要求电机轴心与驱动轴轴心同心,不然要么减速机损坏,要么驱动轴损坏
需确保同心,或给出一端浮动(径向),或者参看蜗轮蜗杆电机扭力臂结构

网友:
估计是截面突变造成应力集中

网友C:
楼主应该看过精密滚珠丝杠的安装方式吧,一端固定,一端支撑,一样的道理,图片上的固定方式已经过约束了

网友:
我也认为过约束了

网友D:
电机那端轴过细,当AB两端同轴度不好,轴两端较劲而导致轴长期处于亚健康工作状态,时间长了就崩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安装方式应该要求电机轴心与驱动轴轴心同心,不然要么减速机损坏,要么驱动轴损坏
需确保同心,或给出 ...

浮动?怎么能保证一端浮动能,悬臂?

网友(点评):
找一个NMRV减速电机资料,看一下扭力臂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那端轴过细,当AB两端同轴度不好,轴两端较劲而导致轴长期处于亚健康工作状态,时间长了就崩溃了

一般这种情况下是怎么解决的呢?工程装配中肯定会或多或少不同心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看过精密滚珠丝杠的安装方式吧,一端固定,一端支撑,一样的道理,图片上的固定方式已经过约束了

两端用的是带座球轴承,还存在过约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