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锲夹紧机构

楼主(2017-09-16):
如图所示,近期要设计一个斜锲夹紧机构,在夹紧块回程那一块遇到卡壳,初步确定应用拉伸弹簧回程,想询问一下广大坛友,有没有更加轻巧的回程方式。
本机构的运行方式:气缸带动压紧块下行,通过斜面作用,夹紧块右行,与固定块同时作用夹紧工件。

具体就是询问一下有没有让夹紧块回程更巧妙的机构方式。(就是气缸回程后,夹紧块自动运行回初始位置,静待夹紧下一工件)

本装置是为了实现夹紧工件的自动化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的夹紧都可以通过肘夹实现,不知道楼主考虑过肘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的夹紧都可以通过肘夹实现,不知道楼主考虑过肘夹吗?

您说的是杠杆吗?如果是的话我也考虑过,就是空间太小,杠杆夹紧不好布局。

网友B:
夹紧块要做导向,可用线轨或者其他导向元件。气缸与夹紧块之间用浮动接头连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杠杆吗?如果是的话我也考虑过,就是空间太小,杠杆夹紧不好布局。

假如不知道的话,请百度一下再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紧块要做导向,可用线轨或者其他导向元件。气缸与夹紧块之间用浮动接头连接试试看。

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网友:
要是空间位置太小的话,可以考虑侧向压紧器

网友C:
良心问题,虽然我是来学习的,供参考

网友(点评):
干嘛不直接一个气缸在滑轨平行方向推就好了,这多花钱

网友(点评):
说的很清楚,需要方向的转换才这么做的

网友:
这样也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良心问题,虽然我是来学习的

跳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夹紧块移动距离多大
只是夹一面是吧

网友:
斜锲夹紧一般用来放大夹紧力,相应行程有损失。
弹簧回位是一种常用的方式,可行。
楼主如果将夹紧力,行程,夹紧时的定位要求,机构空间局限等等方面多说说,也许别人可以帮你想到更好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夹紧块移动距离多大
只是夹一面是吧

是的

网友(点评):
距离多大

网友E:
气缸侧的斜块,要加导向机构,减少气缸侧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缸侧的斜块,要加导向机构,减少气缸侧向力

这个晓得,就是想问夹紧块回程,有没有别的好的方式

网友F:
做上轨道,改用四边形连杆,取消拉簧吧

网友(点评):
或者直接参考活塞缸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上轨道,改用四边形连杆,取消拉簧吧

我也想过这种方式  就是没想明白连杆跟活塞杆的连接以及运行方式 朋友能画个简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上轨道,改用四边形连杆,取消拉簧吧

夹紧块部分做成液压或者气压缸  装配加工的难度就会增加,我的第一个方案就是想把一个小的气缸放夹紧块后面推动或者回缩,就是装配空间太小 取消了

网友(点评):
用薄型导杆气缸,空间不是很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