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的磁性

楼主(2017-09-16):
见到一钣金件,该钣金件前端部分带有强磁性,后半部分只有微弱磁性
1.能判断是铁素体不锈钢吗
2.是做了固溶处理吗?   固溶处理能分区域做?
3.或者是其他什么工艺    能够去除磁性  或者加强磁性

网友:
问错地方了,这个你应该去热处理区问。
没说主体材料是什么,是不锈钢吗?不锈钢分铁素体、奥氏体、马氏体,其中奥氏体无磁性,其他2个有磁性。想改变磁性就是改金属晶体组织形式,一个零件不同部位不同晶体组织,那一般就是用热处理达到。

网友:
无法判断是否是铁素体不锈钢,楼主还是找相关人员询问一下钣金件的材质吧

网友A:
肯定不是不锈钢,因为不锈钢不带磁

网友(点评):
不锈钢剪切,加工,折弯以后加工处会有弱磁,,,,

楼主:
材料是不锈钢   模具成型的钣金件   一部分带磁性,一部分微弱磁性

网友:
估计是小厂牌号不达标的304料

网友:
基本可以判断是铁素体不锈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不锈钢,因为不锈钢不带磁

....对金属材料的性能也匮乏得太厉害了,难道不锈钢材料只有201、304这样的奥氏体不锈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