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种很薄的金属垫片怎么加工便宜?

楼主(2017-09-16):
垫片很薄,大概0.05-0.5 mm 需要加工几种厚度试验,目前是小批量。百度出来的话是看到有化学刻蚀加工,感觉小批量会比较贵,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加工尤其是小批量,成本地点,毕竟才是试验阶段,谢谢大家

网友A:
最好把垫片的图纸附上 不然没有形状的概念 不好说

网友:
激光切割,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垫片的图纸附上 不然没有形状的概念 不好说

主贴不知道怎么了,编辑加不上图片。。。可能要过一会儿

网友:
冲压,激光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冲压,激光。
冲压的我做过,也是这里有人指点的。

网友:
是的,激光切割,线切割都可以的,价格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冲压,激光。
冲压的我做过,也是这里有人指点的。

老哥我那上面还会有一些通孔,问题不大吧?

网友(点评):
压缩机的阀片,上面有很多孔。如果有合适模具,还是很方便的,可以找阀片厂看看。

网友:
少量的线切割就行,量大可以考虑冲压

网友:
有很多孔的话建议激光   冲压模具太贵

网友:
材料是什么

网友:
外形尺寸比较小的话,直接开副模具冲压才最经济

网友:
冲模一响 黄金万两  有量的话冲模效率最高

网友:
主要是看复杂程度,还有母材材质,以上提到的激光切割和线切割都可以满足,大批量加工做模具冲压成本比较低

网友C:
我们这边外圆200mm*190mm*0.2mm的垫片都是磨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边外圆200mm*190mm*0.2mm的垫片都是磨出来的

什么材质?磨不会变形吗

网友:
垫片的厚度不是一样的建议使用线切割组片加工更经济,开模反而需要开许多付模具成本上来说不划算

网友(2017-10-17):
引用 网友D:
什么材质?磨不会变形吗

不知道什么材料,厚一点的就磨!我们厂0.02mm-0.5mm都是买回来直接冲床冲出来的!我当时也没有想到还有2丝的钢板!

网友:
有数控冲床

网友:
线切割,水刀切割,激光切割,主要看你的产品材料和技术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