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圈标准

楼主(2017-09-16):
如图所示的用于直角处密封的O型圈, 截面貌似是个三角形的, 国标号是多少啊? 知道的大侠帮忙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A:
这个三角形是长时间挤压形成的

网友(点评):
哦 , 大侠的意思就是用国标3452 就行了?

网友(点评):
我们都是直接放圆形的就可以了的,你现在压强是多少的啊?

网友:
没见过截面是圆形的密封圈,我们用的是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三角形是长时间挤压形成的

对于大侠的有爱,我十分钦佩,目前来讲压力不考虑, 不过应该肯定没有10MPA,一般的O型圈耐压就是10吧?或者说如果压力高我吧沟槽开的窄点, 也可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