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齿状成型块加工

楼主(2017-09-16):
      上下齿状成型块  压制0.05mm的不锈钢箔   长度1.5M   现在用的是铝板上的NC加工   但是强度太差<使用寿命不理想>    想把材质换成碳钢在热处理但是加工是个大问题   请问有没有人懂的指教下  工艺 &设备能实现就OK

网友A:
看结构如果所有截面相同用龙门刨应该能行,就是精度稍微低一些,或者是分段加工,直接分段用线切割进行加工,这种方法要注意加工精度,保证拼接以后各段的接口部位能比较好的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结构如果所有截面相同用龙门刨应该能行,就是精度稍微低一些,或者是分段加工,直接分段用线切割进行加工 ...

做过分体式的   对单个零件加工要求太高了  组装要求也很高   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分段加工,设计一个每段都可调整的机构,每段控制在线割机床可加工范围内,应该是比较容易实现的。齿条都能这样拼接, 这个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B:
参考齿条的拼接方式应该是可以达到了,就是装配要求高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齿条的拼接方式应该是可以达到了,就是装配要求高了点

那个一点点    实际操作一个天一个地啊   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点评):
铝的用NC,碳钢用CNC呗

网友:
加工中心加工,刀具加工不到的地方可以做个电极,用电火花来加工

网友:
线切割 CNC 电火花

网友:
象这类模具,通常#45调质,机加工后,表面镀0.01-0.02厚的硬铬

网友C:
估计也不会太宽,激光切

网友:
不太好加工,试试线切吧,电火花成本太高,理论上齿上应该有圆角,你这个很怪,用于加工什么型材?n

网友:
直接细丝0.06慢走丝线切割啊,出来的模具正好用,不过开式内应力释放变形,热处理后会有热应力变形。电镀会有尖角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也不会太宽,激光切

不知道多宽?超过1000?

激光用来切模具?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