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量规公差等级

楼主(2017-09-16):
GB/T 1985-2006 表3中公差等级选取的原则是什么?例如Ø66±0.25公差等级是IT13,还是IT14?

网友A:
IT13
应用条件与IT12相类似,但比旧国标7级精度公差值稍大。例如,非配合尺寸及工序间尺寸,计算机、打字机中切削加工零件及圆片孔,二孔中心距的未注公差尺寸
IT14
用于非配合尺寸及不包括在尺寸链中的尺寸,相当于旧国标的8级精度公差。例如,在机床、汽车、拖拉机、冶金机械、矿山机械、石油化工、电机、电器、仪器仪表、航空航海、医疗器械、钟表、自行车、缝纫机、造纸与纺织机械等机械加工零件中未注公差尺寸的极限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13
应用条件与IT12相类似,但比旧国标7级精度公差值稍大。例如,非配合尺寸及工序间尺寸,计算机、打字 ...

要制作卡规不知道在标准里如何确认公差等级?

网友B:
楼主先把公差和上下偏差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把公差和上下偏差搞清楚

Ø66的公差范围是0.5mm,上下偏差各0.25mm,请问卡规的T和Z选IT13还是IT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