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安装精度问题

楼主(2017-09-16):
如图所示的结构。为了保证工件3(黄色)在以工件1(黑色)为测量基准下的安装精度(工件3的周向安装角度的精度不大于6分,即0.1°),现采用工件2(红色)与工件1在径向采用6颗螺钉进行定位和连接,而工件3与工件2之间采用2颗圆柱销和1颗螺钉进行定位和连接。不知采用这种方法理论上能保证吗?这三个工件之间的连接的配合精度应该怎么计算?大神们还有其他好的方法达到要求吗?请论坛的大虾们解惑,谢谢。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all,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part_1;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part_2

网友A:
黄--红之间范围太小,又要顾全定位与紧固二个方面,依我看,直接用12颗铰制孔螺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红之间范围太小,又要顾全定位与紧固二个方面,依我看,直接用12颗铰制孔螺钉吧。

       谢谢大虾提供的思路。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您:铰制孔螺钉定位和紧固确实能同时兼顾,但是黄-红之间的范围太小,我查了一下标准,似乎最小的铰制孔螺钉规格是M6的,似乎放不下,难道要非标定做?如果考虑黄-红之间采用燕尾槽或矩形槽之类的平面定位加上螺钉紧固,这个结果会好一点吗?另外,红-黑工件之间的定位直接使用6颗沉头螺钉,定位精度可以保证的了吗?

网友(点评):
采用燕尾槽或矩形槽之类的平面定位加上螺钉紧固,肯定好,但太复杂,制作难度也大。倒不如定制螺钉来得便捷啊。少可以说打样,多如同一般采购。

网友:
我个人看法:你现在打算以控制零件机加工精密度的方式来确保这个组装件的组合后精度也是可以的,
1.工件1在径向改采用6颗"沉头铰制孔螺钉"进行定位和工件2连接,而且工件1&工件2的机加工要在架在机台上的分度盘上一次完成。
2.工件3(黄色)与工件2之间采用2颗圆柱销和1颗螺钉进行定位和连接,或是2颗铰制孔螺钉都可以。(真正高精度的组合后尺寸是在测量台上以人工"微调-锁定-量测确认"的手法完成的)。
3.工件3(黄色),这样的形状设计要在机加工时做出精度,就要特别谨慎。

网友:
销是个不错的选择,机床分度打孔好保证精度。

网友B:
       看总体图感觉就是为了6片黄色的倒来倒去,如果是,那么能不能在黑色内圈做个台阶,在台阶上割6个方孔,用黄色一段直接插进去再用螺栓横向锁住,红色件可以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总体图感觉就是为了6片黄色的倒来倒去,如果是,那么能不能在黑色内圈做个台阶,在台阶上割6个方 ...

       黄色是一个组件,这个组件里面还有弹簧和滚珠等,为了方便简化了,所以红色工件是不可少的。现在主要问题是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减少加工和装配的难度,却可以较好的达到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