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带方形座的调心滚子轴承吗

楼主(2017-09-16):
各位大侠见过带方形座的调心滚子轴承吗?查了好长时间全是带座外球面的,里面是深沟球的力量满足不了

网友A:
国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标没有,,,,,,,,,

是啊,立式的可以用SN系列的,方形的就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立式的可以用SN系列的,方形的就没有了

洛阳有外球面双列满装圆柱滚子轴承 (定位型)_产品中心_洛阳百润斯轴承有限公司  http://www.brsbearing.com/ProductShow.asp?ID=5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洛阳有外球面双列满装圆柱滚子轴承 (定位型)_产品中心_洛阳百润斯轴承有限公司  http://www.brsbearing ...

一般外球面带座轴承,其轴承座有单独料号,内仁(外球面轴承)又是另外一个料号,而内仁是可以更换的!即然4楼有找到外球面双列满装圆柱滚子轴承,就代表一定有相对应的轴承座可用,拨电话问问吧

(我也有查到类似的,不过是大内径的,但也代表是有配套轴承座可用)

网友:
带座轴承的内仁(外球面轴承)是可以取下更换的,4楼有在洛阳百润斯找到内仁,那么就代表应有相对应的座可配,拔个电话问问看呗!
我这也有找到类似的,但是大内径的

网友:
自己做一个。

网友:
楼主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2018-01-26):
调心轴承轴承座机械设计手册有,好像就是没有方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