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滚弯成型原理

楼主(2017-09-16):
滚弯成型的理论是什么,假如说想要成型一种直径为D的抱箍如图所示,需要控制哪些方面的因素呢。。还请各位大神能告知下

网友:
成型的理论还外乎延伸、挤压和它们的流向控制

网友A:
希望楼主能介绍一下滚弯成型的机器。

网友B:
楼主这个零件用滚弯成型不太合适吧。抱箍类零件基本多是冲压成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零件用滚弯成型不太合适吧。抱箍类零件基本多是冲压成型的。

嗯、我们这边订单量不是很多,但是种类比较多,所以自己考虑做一个工装,以下自己结合网上分析的一些过程,不知道合不合适。

楼主:
底下的关系式是推算出来的,不知道实际加工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能介绍一下滚弯成型的机器。

这个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不过网上资料应该会有的吧

网友:
一般滾弯可用3辊轮成型(就像型材滾园同方法),但因辊轮直径的关系两端会各留下一小段直线部分滾不到。
**像你图中这个抱箍一般是以多轴冲床(弹簧成形机)来成形,订单量不多,种类多也无妨,因为尺寸及形状都在机台上可以调出来(不需要开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