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击振动-桌子上物品的振动

楼主(2017-09-16):
最近遇到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办公桌振动,我们是做办公桌的。当用户在桌子上敲击键盘打字的时候,会导致旁边连着的桌子上的显示器振动。感觉好头疼,各位有没有人能帮忙分析分析原因。

网友:
一般都是弯振形式,那就提高板厚或增强支撑么

楼主:
单此敲击后,桌面会开始自由振动,然后桌子的钢结构会跟着一起振动,由于是和旁边桌子用钢结构连起来的。所以也会带着旁边的一起振动。增加桌板厚度的话,就是较小初使激励带来的振动幅值,对吗

网友:
胶垫缓冲,加大连接部分

网友:
桌面太薄了,另外就是桌子的支撑或者桌面与支撑之间连接的刚度太差。

楼主:
现在处理的方向,就是抑制振动的产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此敲击后,桌面会开始自由振动,然后桌子的钢结构会跟着一起振动,由于是和旁边桌子用钢结构连起来的。所 ...

增厚和增加支撑是为了提高台板弯振的谐振频率

网友:
1、不要做偷工送料
2、结合处加橡胶条之类

楼主:
有没有大神能说说,脉冲激励后,系统振动方面的知识

网友:
桌子与桌子之间增加减震装置

楼主:
常用的减震装置有哪些啊,垫橡胶垫么,橡胶垫,对这种低频振动有效吗?有没有特别好的隔振材料啊

网友:
有研究精神是值得赞扬的,但重点还是要理论实用化而能解决/改善问题!
10楼就很简单务实,键盘下垫个适当厚度的海棉垫或缓冲包装用的气泡袋看看。
(另外桌子是不是cost-down的太过头了呀?)

补充内容 (2017-9-17 18:18):
在桌子上敲击键盘打字的时候,会导致旁边连着的桌子上的显示器振动,这键盘桌子与旁边连着的显示器桌子是怎样的连结关系呢?(不会是单悬臂吧??另外显示器重量也是影响的因素)

网友:
第一次听说桌子还可以这样,好神奇!

楼主:
做普通要求的桌子是很容易,但是一旦苛刻起来,也不好搞。有专用的吸振橡胶或别的材料吗?有比较好吸能的效果

网友:
偷工减料。

网友:
这么夸张,共振了。

楼主:
不可能共振吧。打字频率能有多高。

网友:
未必是共振,可能是强度太低了,现在的桌子能站住,放上东西不塌可能就算合格了

楼主:
初步判断是刚度不足,导致初期振幅过大。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增加连接处的刚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判断是刚度不足,导致初期振幅过大。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增加连接处的刚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的理解反了,是要降低连接处的刚度,增强阻尼来达到减少相邻桌子的谐振

楼主:
但是,同样的力,我作用在10毫米的钢板上,和作用在1毫米的钢板上,初期的振幅是不同的。你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你的方法是隔离振源,但是隔离振源对我们的结构来说难以实现。我还是想考虑能压制初期振幅。就是振源初的振幅。你觉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同样的力,我作用在10毫米的钢板上,和作用在1毫米的钢板上,初期的振幅是不同的。你的说法是有道理 ...

对还是回到开始的说法,一是提高台板的刚度,提高它的谐振频率,当然有时是要降低或提高绕过某频率。二是台子间隔振。两条腿走路么。
还有一个不是简单的振幅,重要的是频率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