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尺寸大的图缩小后,显得很粗糙

楼主(2017-09-16):
proe尺寸大的图缩小后,显得很粗糙,如何能够让图片看的更清楚。这两天搞仿真,整个模型太大了,录查出来的视屏很粗糙。跟马赛克似的。在模型设置那调了质量,效果不明显。

楼主:
错别字有点多

网友A:
用PDF导出来,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DF导出来,会好点

上面的图只是我另外画的,我需要仿真的模型尺寸跟这个一样。

网友:
被时代落下的人

网友:
导出来之后换个软件试试?

网友:
动画用工业设计软件渲染,那个效果要好很多。可惜没弄明白

网友B:
设置好图幅,弄到工程图里面,选着色,图幅弄大点,导出PDF,然后就是一张很清晰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好图幅,弄到工程图里面,选着色,图幅弄大点,导出PDF,然后就是一张很清晰的图片

我要做的是仿真,需要动态的,录制视屏。

网友B:
proe装配好后在机构里面仿真了,也能录视频,视频也能选分辨率的,要看机器性能了,越清晰越慢,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M0MTcxfGQyZWM3YTVkfDE3NTYzOTc0Njh8MHw%3D

网友B:
仔细看了你的问题由来,好像是你用的外部录像软件,PROE平时缩小显示的时候是为了节省系统资源吧,就减少模型细节的表现,所以这个好像目前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你的问题由来,好像是你用的外部录像软件,PROE平时缩小显示的时候是为了节省系统资源吧,就减少模 ...

我也感觉没办法,还是再做几个局部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e装配好后在机构里面仿真了,也能录视频,视频也能选分辨率的,要看机器性能了,越清晰越慢,
attach:/ ...

系统捕获的像素不够,而且我这图比较大,一帧就要花1秒,上面最低的都是25帧每秒,我话100秒做的仿真,它4秒就跑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