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SSsoft轴承分析

楼主(2017-09-16):
请教各位前辈,在使用KISSsoft对轴承进行分析的时候,在轴承参数中有一项 reference diameter(如图红色框中所示),请问是指轴承的什么直径?谢谢

网友A:
猜是滚子组的外径,一共23个圆柱滚子组成一个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是滚子组的外径,一共23个圆柱滚子组成一个圆

好的,谢谢,那就对应上了看到reference diameter还以为是类似于分圆直径之类的,很疑惑。谢谢了刀锋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