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加工工艺可以有效节约成本

楼主(2017-09-16):
        最近接了一批活:10MM不锈钢板上开3.5MM孔做筛网,孔间距很小,请问何种加工工艺能快速有效节约成本!问了下激光,回复我没有把握,目前我们是采用钻,但是效率太低,还不好做。冲床估计也不行吧?孔太小!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数控冲床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点评):
10mm厚3.5mm的孔冲是不是有难度。

网友:
不知道尺寸有多大,能用加工中心,用好刀具的话,速度快

网友A:
前一段时间,有社友发的帖子关于钻小孔的,几万个孔,因为孔有精度要求,所以最后只好采用钻孔的办法来加工
楼主这个也是这样的,孔径很小,孔距还小,所以还是建议使用钻削的工艺吧

网友B:
大批量还是考虑做专机,当然还是钻削

网友:
厚度10mm,孔径只有3.5mm,数控冲床能行??你以为只要是数控了就什么都能了?

网友C:
每分钟100多个孔

网友(点评):
厚度有点厚了

网友(点评):
是啊,这个视频是朋友的机器做的,10mm有点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一段时间,有社友发的帖子关于钻小孔的,几万个孔,因为孔有精度要求,所以最后只好采用钻孔的办法来加工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分钟100多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批量还是考虑做专机,当然还是钻削

网友:
建议是激光,不过机器的功率要大些

网友:
不知道激光切割有什么问题/

网友:
有种工艺叫铸造,听说过没有,呵呵

网友:
如果批量大,到到浙江路桥去订多孔钻,并且把孔距与夹头最小距离可能性排好,估计钻二遍应该排得下不了

网友:
3.5的孔模具很难做的,这么小的冲阵很容易断掉,而且板也不薄啊;还是建议你激光切割加工把

网友:
激光切割

网友:
激光做不了吧,孔径相对板厚来说,太小了,还是用钻削吧

网友:
学习了,我也想知道哪种加工方法好。

网友:
钻,需要专机找我、

网友(2017-10-16):
不知你的料宽是多少?如果可以还是用冲压。用级进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