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可以从铁屑看出钻头磨得好不好么?

楼主(2017-09-16):
以下是我磨不同的钻头(都是直径11),钻出来的铁屑(材料P20),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觉得那种好?

楼主:
铁屑是自动断屑的(群钻)。

网友:
一般能看出来钻头的好坏,但也不是绝对的

网友:
打酱油,关注了

网友A:
第二图感觉好,进给量小了点。
第一图的有点偏?

网友B:
钻头磨得好坏从铁削能看出一点,但是使用时间也是衡量钻头好坏的一个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图感觉好,进给量小了点。
第一图的有点偏?

不是进给小,而生钻出来的铁屑本身就是那么细。

群钻的月牙槽不同,铁屑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头磨得好坏从铁削能看出一点,但是使用时间也是衡量钻头好坏的一个标准

钻了12个孔,120深,拆下来钻刃没什么变化

网友:
记得当年做磨具工的学徒,进厂第一个月就是套料钻孔,6毫米,80深,CR12的料,直钻的天昏地暗,不过钻床的功夫也出来了

网友C:
楼主有心人!
钻头和工件一样,转速和进给率一样吗?
连续不断的切屑,加工中心上很麻烦。啄钻并非良策。希望能从楼主这里学会解决之道。

网友:
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完全感官。

网友:
   上钻头图,看看

网友D:
后面二种好

网友:
呃,很少注意钻屑,车屑但是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心人!
钻头和工件一样,转速和进给率一样吗?
连续不断的切屑,加工中心上很麻烦。啄钻并非良策。 ...

同一把钻头,不过磨得方法不一样,材料都是P20

铁屑是自动断的,并非钻一下抬一下。

转速560,进给凭手感(铣床上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面二种好

实际上是第二图的钻头,用得最久。
倒数第二图,钻头磨损最快,因为铁屑排不出来。

网友:
还真的看不出来,个人觉得磨得好的钻头,两个主切削刃尽量等高,等角度,横刃在刚性足够的情况下尽量短,钻削是轻快,排屑顺畅,塑性材料最好是两个麻花出来最好,数控机床就要最好能够不缠在刀具上。不过现在钨钢钻头在数控机床上越来越普遍了吧,普通钻头只适合在维修,小批量加工中应用了,钻头完全不需要手工刃磨,因为是带涂层的,涂层没了,钻头也就报废了,更好的有钻头中心带高压喷切削液的,排屑段屑完全不是问题,一钻到底根本不需要抬刀,也不会缠绕,高压切削液直接把切屑压成碎片带走,效率是普通钻头无法比拟的。

网友:
这个是老师傅的技能,就像我们在车间通过打磨生锈的铁板来分辨是45号钢,还是C12MoV

网友:
没看出来,感觉断屑均匀的好一点,手感应该能试出来

网友:
从铁屑是可以看出钻头的好坏,但不是绝对的,一般看铁屑的形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了12个孔,120深,拆下来钻刃没什么变化

可以啊,钻削还是出点卷比较好点

网友E:
手磨还真没那个功夫   有用磨钻头机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磨还真没那个功夫   有用磨钻头机器的吗

不存在的

网友:
记得之前听厂家说过,好的钻头切出来是的断屑是逗号形状的,而且颜色很浅。

网友:
第二张图的铁屑 最好

网友F:
颜色浅 是钻头切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颜色浅 是钻头切削了

你不加水试试,保证出蓝颜色

网友:
不董啊,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