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分享(二十六)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7-09-17):
     加工一个零件,有的同事说是枪管上的,但是干嘛用的,客户没说,装夹比较简单三爪卡盘即可,外圆正常车削,留好余量,剩下的就是运用4轴铣削功能比较多一些,机床选用的是4轴的车削中心,注意选择刀具的时候要选用车铣专用刀具,一般的刀具样本上都会有标注,底刃要平的,不要带角度,否则加工出来的零件尺寸会有变化的。

车削中心涉及到铣削的编程都是半径值

编程软件是UG,但是貌似UG编辑这种四轴的程序不是强项,专用的车削中心软件估计会好一点的

加工成品之后,发现表面不是太光滑,不亮,但是形状精度是没有问题,因为客户着急,所以没有再优化

网友A:
你们的机床是带Y轴车铣复合中心,还是不带Y轴只是带动力刀座的车削中心?车削中心只能3轴联动(X,Z,C)。平刃跟斜刃在铣削时没啥区别吧,除非你当钻头用,铣平面都是切削刃的最高点在切削,底面平刃实际不好,一般的铣刀都是外圆处最高,带点斜度,切削阻力小。

网友B:
不带Y轴,加工完后会有过切或欠切,因为刀轴始终指向轴心,侧刃不能做精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带Y轴,加工完后会有过切或欠切,因为刀轴始终指向轴心,侧刃不能做精加工。

可以ZC联动铣侧面的吧?

网友(点评):
如果侧面的延长线不经过轴心,刀具直径是0的时候才能完整的铣出来

网友(点评):
上面说的是经过轴心的时候。而不经过轴心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都无法精加工。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学习下加工工艺!

网友A:
Z轴走直线往复,XC联动进给,能不能爬出侧面呢?我觉得这题清根可能比较困难。设计时根部带个圆角比较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机床是带Y轴车铣复合中心,还是不带Y轴只是带动力刀座的车削中心?车削中心只能3轴联动(X,Z,C)。平 ...

是带Y轴的车削中心铣刀底刃还是平刃的会好点,因为加工的过程中会用到一点铣刀的底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Y轴,加工完后会有过切或欠切,因为刀轴始终指向轴心,侧刃不能做精加工。

是带Y轴的

网友(点评):
Y轴行程一般较短,工件加工特征在行程内加工就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是的,一般是士50mm左右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Z轴走直线往复,XC联动进给,能不能爬出侧面呢?我觉得这题清根可能比较困难。设计时根部带个圆角比较好加 ...

径向动力头在铣削时,实际上是可以清根的

网友C:
回复 加个威望 下载个东西还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加个威望 下载个东西还有限制

在这个论坛,下载一些资料的话,是要有威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