铍铜钻孔难题

楼主(2017-09-17):
最近要加工一些铍铜,第一件就把钻头卡断了

分析了一下,发现直径6毫米的钻头钻出来的孔,居然只有5.91-5.95mm

问了厂里的师傅他们怎么搞的,他们说“磨钻头的时候,不要磨对称,这样钻出来的孔就比钻头直径大,不容易卡钻头。”

我的疑问:钻头磨得不对称,钻的过程不会偏吗(已经打中心点)?或者铍铜钻孔,有没有别的方法?求指定一二

网友A:
磨一把最简单的群钻三尖钻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一把最简单的群钻三尖钻就可

磨过,但是钻出来的孔,还是比钻头直径小。把月牙槽磨得不对称,还是小。。。

网友B:
要求那么高,干嘛不用铰刀?
高速钢钻头就那样了,钻头磨偏了我觉得不好,受力不均匀,容易折断。
如果孔的要求高,建议用D5.8钻头钻孔,再用普通D6铰刀铰孔。
如果批量很大推荐还是去买钨钢钻头吧,效率比高速钢钻头高出好多,质量还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磨过,但是钻出来的孔,还是比钻头直径小。把月牙槽磨得不对称,还是小。。。

要中心不对称。

网友C:
去研究下铍铜的材料特性,及供应状态

网友(点评):
大神,详细讲解下吧

网友:
购一支双刃口钻头试试

网友:
找一下六角车刀大侠关于刀具钻头的帖子,研究要下,应该有适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中心不对称。

也磨过,但是孔还是比钻头直径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那么高,干嘛不用铰刀?
高速钢钻头就那样了,钻头磨偏了我觉得不好,受力不均匀,容易折断。
如果孔 ...

孔要求不高,+0.1-0.15都可以,但是现在钻出来的孔是比钻头直径小,容易卡死钻头。

不把钻头磨偏,没办法加工,钨钢钻头试过,下去一半一样卡。

只有用合金铣刀踩下去,孔的直径才刚刚好,但是没有那么长的合金铣刀啊(¬_¬)无语

网友D:
http://www.cmiw.cn/thread-225843-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孔要求不高,+0.1-0.15都可以,但是现在钻出来的孔是比钻头直径小,容易卡死钻头。

不把钻头磨偏,没 ...

那你用D6.2的钻头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用D6.2的钻头钻啊

你没认真看我的问题吧。。。

不管什么直径的钻头,钻出来的孔都比钻头直径小,所以会卡死钻头。

我想解决的是,怎么不卡钻头。

网友E:
6mm的孔然后要套扣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cmiw.cn/thread-225843-1-1.html

呵呵~我现在的问题是,钻出来的孔偏小(无论拿多大的钻头),导致卡死钻头。
如果能拿6.05mm的钻头解决,我就不会来这里讨教了

铍铜这玩意真难搞,今天搞一个16mm的孔,钻了12mm底孔,再拿16mm白钢铣刀踩,踩的过程,刀 呜呜呜~~的响,机器都被卡停了。而且踩出来的孔,16mm的刀杆根本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6mm的孔然后要套扣得吧

我现在只想解决 如何不卡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研究下铍铜的材料特性,及供应状态

研究不出来,我只知道这个材料硬度应该有40HRC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只想解决 如何不卡钻头。

不卡还是有点办法的,例如钻头保留前面5毫米,后面磨虚20丝,就不会卡了。

网友F:
啊你们有加工中心吗
就只有钻床吗

网友:
40HRC 是淬火过了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只想解决 如何不卡钻头。

https://wenku.baidu.com/view/918edbf587c24028915fc3de.html

日本人的解决方案,不见得对你有用。参考一下,这高弹性的材料,加工确实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卡还是有点办法的,例如钻头保留前面5毫米,后面磨虚20丝,就不会卡了。

这个办法我给1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啊你们有加工中心吗
就只有钻床吗

有啊,不过这个活是给我们这边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wenku.baidu.com/view/918edbf587c24028915fc3de.html

日本人的解决方案,不见得对你有用。参 ...

这个说得也是把钻头磨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