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防松的问题 固定风机用的

楼主(2017-09-17):
M12的螺栓(201材质)  双螺帽压紧外加螺纹密封胶和尼龙锁紧螺母(如图)哪种防松效果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差

如果考虑到成本的话(只是风机固定用的),选用哪种防松方式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考虑到成本的话(只是风机固定用的),选用哪种防松方式好一些

尼龙

网友:
有振动的地方双螺母,否则尼龙锁定螺母

网友B:
按说后者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说后者更好些。

同意,我们用后者。无振动。

网友C:
我们风机用的销钉

网友D:
尼龙锁紧螺母通常用于类似车辆在道路上跑之类的非规律性也不固定的振动频率之场合,但像固定风机这类振动源通常使用双螺母互相逼紧防松比较多,若有加螺纹固定胶(不是密封胶)更好,但维修拆卸时还要用火烤软才能转得开,有时甚至螺栓烤火之后需更换较麻烦。

补充内容 (2017-9-18 05:55):
若干需确保人命安全的场合也有使用城堡型螺母配开口销,还得要在螺栓上钻孔挺费事但绝对安全,例如汽车悬吊系统及车轮上用的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尼龙锁紧螺母通常用于类似车辆在道路上跑之类的非规律性也不固定的振动频率之场合,但像固定风机这类振动源 ...

下午拆掉了一个,打过胶的确实不好拧掉但不至于用火烤,明天再确认下看到底是用的哪种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风机用的销钉

这个比较麻烦些啊  紧固后再打销孔

网友:
打胶水试试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E:
双螺母抗震的不太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螺母抗震的不太好吧

确实  但也没太好办法 尼龙防松螺母防振动效果也不太好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  但也没太好办法 尼龙防松螺母防振动效果也不太好吧

重要场合可以用销子直接吧螺母和螺杆销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要场合可以用销子直接吧螺母和螺杆销起来

销起来确实防松效果好 不过不好操作呀,手工钻钻201材质的螺杆钻不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销起来确实防松效果好 不过不好操作呀,手工钻钻201材质的螺杆钻不动呀

在螺母上打个洞销上当顶丝用

网友:
可以用索雷材料进行螺纹防松,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