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泄油压力问题

楼主(2017-09-17):
曾经用过一个柱塞马达一个摆线马达,泄油耐压分别是0.3与5Mpa,想问一下这个泄油压力就是根据马达轴封耐压值来的吗,马达轴封是浮动油封吗。

网友: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但是不是浮动油封不太清楚。

网友:
油压马达有设过压保护,轴封耐压值已经是元件的极限压力了,应该是所谓额定最高使用压力吧,意即有预留安全系数

网友:
插个楼吧,不然又来一群不懂瞎说的,哈哈。柱塞马达和摆线马达的泄油完全两码事,摆线马达的泄油回油是一起的,这么做结构简单,摆线马达转速较低,使用高压油封问题不大;而柱塞马达一般转速较高,不适合用高压油封,另外柱塞马达的泄油还担负着散热的任务,再有从结构上泄油压力高了会使马达为了提高强度更笨重。以上这些,楼主多读读手册样本,都说的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