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m厚的不锈钢板怎么压制成直径45的半圆,保证不变形没有压痕。

楼主(2017-09-17):
1mm厚的不锈钢板怎么压制成直径45的半圆,保证不变形没有压痕。

网友A:
1.45?尺寸单位??
2.素材的长x宽?表面是镜面还是雾面?
3.压制成直径45的半圆?是半园弧形还是半圆球形?

网友B:
线切割,激光切割,水切割

楼主:
φ45mm*1mm      L=1.5m   压制成直径45mm的半圆,就是相当于把直径45mm厚度1mm的管子切成两半就可以。表面就是雾面,表面没要求,是12Cr13材质。

网友(点评):
搞模具,上折弯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5?尺寸单位??
2.素材的长x宽?表面是镜面还是雾面?
3.压制成直径45的半圆?是半园弧形还是半圆球形?

φ45*1 12Cr13  材质 L=1.5m 数量 500个(半圆) φ35*1 12Cr13材质   L=1.5m 数量500个(半圆)。

有能加工的可以联系QQ19162337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激光切割,水切割

φ45*1 12Cr13  材质 L=1.5m 数量 500个(半圆) φ35*1 12Cr13材质   L=1.5m 数量500个(半圆)。

有能加工的可以联系QQ191623377

网友:
一般是辊轮成形,辊轮机或手工辊台能成形,若数量很少可简单问折床(NC折床更好)业者有无适合的压刀及U槽可代工

网友(点评):
业内人士。

网友:
你的半圆指的是圆柱的一半还是圆球的一半啊,没说清楚啊

网友(点评):
圆球的一半叫半球。

网友:
详情请参阅不锈钢锅的制作过程,谢谢!

网友:
找热水器加热管加工厂家定做,他们有一整套的完整工艺,卷管、焊接、打磨、做出来基本看不出焊缝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5?尺寸单位??
2.素材的长x宽?表面是镜面还是雾面?
3.压制成直径45的半圆?是半园弧形还是半圆球形?

要严谨!学习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