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过程中如何判断风机轴承是否损坏欢迎讨论

楼主(2017-09-17):
如题,比如轴承座的震动

网友A:
异响,转速变化,大幅度的震动,卡死…

网友B:
用类似听诊器的原理,拿根金属棒或管顶在轴承处外壳之上,另端贴在耳朵上听声音,很容易就能判断-->声音是否规律,有无杂音`撞击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类似听诊器的原理,拿根金属棒或管顶在轴承处外壳之上,另端贴在耳朵上听声音,很容易就能判断-->声音是 ...

经验啊,但是感觉周围皮带摩擦声音会更大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响,转速变化,大幅度的震动,卡死…

皮带的异响会比轴承更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验啊,但是感觉周围皮带摩擦声音会更大怎么办

皮带异响很容易跟轴承壳上直接传导的异常声音区分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异响很容易跟轴承壳上直接传导的异常声音区分开来

皮带时比较尖锐的那种是不,那轴承是哪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时比较尖锐的那种是不,那轴承是哪种啊

我就是说经由轴承壳传导与其他来源的音源很容易区分,不会出现在听音杆中。
皮带太松用手指按紧侧(停止时)就可以发现,该张紧或加点皮带油(膏)或太长没救了就换掉!(何况现在新型风机很多都改成直接联结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呀

??????

网友:
引用 楼主:
??????

轴承有问题时电机的运转时电流一定比正常时高呀!

楼主:
但是电流有问题不一定是轴承的故障啊,也有可能是皮带,皮带轮,轴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多对一的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电流有问题不一定是轴承的故障啊,也有可能是皮带,皮带轮,轴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多对一的关系

信不信由你,透过现象看本质懂吗!

网友:
滑动轴承还是滚动轴承?滑动轴承的监测技术现在已经挺丰富了,可以借个便携式的测试系统分析一下频谱,在没有测试系统的情况下通常来说水平方向振动大往往意味着轴承磨损后间隙过大或者转子出现不平衡,垂直方向振动大往往是基础松动,轴向的话可能就和气动方面有关或者是联轴器、推力轴承出了问题,滚动轴承的话本人没什么经验,但是滚动轴承的故障诊断理论好像更成熟,特征频率更典型,楼主可以上网搜一搜

网友:
这就需要设备的点检与检测,这方面的技术可以咨询淄博索雷工业

网友:
有专业的设备运行状态检测设备,可以检测轴承的运行状况,给您出具设备运行状态检测报告

网友(2017-11-04):
轴承一旦出问题,声音和皮带、电机的声音完全不一样,在现场听得多了,马上就能分辨出来的,轴承出现故障以后,声音一般比较尖锐刺耳,也可以通过感知温度,测量振动等方式确认轴承是否故障了。皮带、电机故障的声音相对要木一些。

网友D:
我觉得温度也很重要,如果润滑油和冷却水都正常的情况下,温度值升高,就应该注意轴承问题了。另外观察电机电流值,要看实际情况,如果风机进口和出口阀不稳定,造成电机电流波动是很正常的事。用听棒(杆)检测是最常用的办法,但要求经验积累,看个人的判断。话说我们厂的风机用4级电机直连带动,如果轴承有问题,比如缺油、走内外圈,温度会迅速升高,如果发现不及时,不到二十分钟就会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温度也很重要,如果润滑油和冷却水都正常的情况下,温度值升高,就应该注意轴承问题了。另外观察电机 ...

说的真好,通过现象看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