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图中同轴度请教

楼主(2017-09-17):
请问出现这样的提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请大神赐教!

网友A:
很简单,之前某个装配配合限制了这个零件的自由度,使得它无法移动到合适位置来满足这个同轴配合。
把之前所有与这个零件相关的配合全部压缩,然后添加这个同轴配合,之后一个一个解压缩之前的配合,看哪个配合跳出惊叹号,就删除哪个配合。
另外,这个叫同轴配合,而不是什么同轴度,同轴度是专用名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定位。

哦,先生还在社区,兼职待遇又涨了吗?

网友(点评):
所以你该常来社区看看,今年机床行业还行吧。

网友(点评):
还有一种可能是你两个件的均布孔距不一样。

网友(点评):
上半年有点过火

网友(点评):
下半年有些下降

网友(点评):
用习惯CAD画图了,很少用三维,有空就练练

网友(点评):
三维是趋势,做机床用CAXA的估计也就东北能找到了。

网友(点评):
是呀,所有没事就练练

网友:
自己都是把要做配合的孔,其草图保存为块,另一件直接调用草图,定位都是圆心,这样不用操心孔距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之前某个装配配合限制了这个零件的自由度,使得它无法移动到合适位置来满足这个同轴配合。
把之前 ...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