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ation自己分析简单一根型钢?

楼主(2017-09-17):
就随便材料力学里面的一个例子。一段固定,一段铰接。中间某一个位置加力~~~或者中间某一个位置有个支撑什么的?
现在就是怎么加力,加不上啊,需要做分割面么?支撑怎么加啊

网友A:
你画个点就可以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个点就可以加了

不行啊
只能加到“点”“孙殿”“和实体上”无法加到面上啊,你说的草图点也加不上啊

网友B:
建议楼主先买基础教程学一下。官网那里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先买基础教程学一下。官网那里有很多。

我已经买了,但是书没有更多剪力图和弯矩的更多细节。尤其是加载载荷和夹具的

网友:
型材用焊件功能生成
路径用两条线段,中间就会出现一个 榫点。
力加在这个榫点上。

网友(点评):
我也想到了,但是这样一个型材变成2根或者是多根,似乎违背了初衷~~~不过这样确实简单。接触使用结合吧?

网友(点评):
没有什么接触

网友(点评):
眼高手低,遇到问题,发截图。有空我解答

网友(点评):
呵呵。是的。真没有

网友(点评):
上图了。不过有点其他问题。我又开了一个贴~~~~

网友:
不用担心增加一个 榫点  会对约束有什么影响。
在 静应力分析 机构树  展开零件文件夹,在solidbody上右键 编辑定义榫点下面有个选项,刚性,就是说这里虽然有个榫点,但是是刚性连接。

一般都是按力、力矩等不同位置分割若干个榫点。

自己把几个选项都改改,对比一下,就知道选项的作用了。这个直接点运行,分析很快的。

网友(点评):
请问你这个载荷怎么加上的,我只能向型材上加载力~~~~但是不是你这样曲线的?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C:
根本没有必要做那么费劲,一个型材就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没有必要做那么费劲,一个型材就可以解决问题。

草图点么,加不上啊

网友(点评):
是参考几何体的参考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草图点么,加不上啊

RT

网友(点评):
你这个点也是参考几何体里的点吧?应该和我手撕的那家伙说的是同一个点。我当时是做一个草图,然后向草图中的点加载,结果失败

网友D:
楼主可以从淘宝上买个相关的教程,学的会比较系统比较全面一点

网友(点评):
买了,但是么有这方面的细节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从淘宝上买个相关的教程,学的会比较系统比较全面一点

这就不要想了  基本没有这样的教程 有也是半吊子

网友:
关于分析这块目前好像还是没有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