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我看看这个管子能做单杠吗?

楼主(2017-09-18):
打算在家里装个单杠,主要用户是小孩(目前90斤)和我(150斤)。杠子长度1米,两端套在这个红色东西里。红色环的内径只有25.管子打算用外径21、壁厚2.3的镀锌管,其实就是4分管, 不知道强度够吗?

网友A:
可以了,主要是膨胀螺钉固定好;墙体找一个实心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主要是膨胀螺钉固定好;墙体找一个实心墙,

刚才问了卖家,是外径21、壁厚2.3的镀锌管,强度也够吗?

网友(点评):
1米的长度,你的体重在上面做动作有点免强,你儿子没有问题; 到时你可以试一下,不行把1米的长度收短一些。

网友:
管子没问题。那座子啥材料?

网友B:
1米长强度应该够了,不放心的话,在中间段套一个厚一点的管子,不能太厚不然手感不好

网友:
印象中,学校用的单杠也就是6分管

网友(点评):
6分管很小的啊。

网友(点评):
可以了,你找一个6分管试试就知道了 ,一米长而已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多大的膨胀螺丝?装顶上还是装墙上?这些都有关系

网友:
外径21、壁厚2.3的镀锌管,1米支点跨距,150斤的体重在管子中央撓曲度会明显些但不会弯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米长强度应该够了,不放心的话,在中间段套一个厚一点的管子,不能太厚不然手感不好

好注意!不过内径22的管子不太好找啊!太粗的话,晃晃悠悠的也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注意!不过内径22的管子不太好找啊!太粗的话,晃晃悠悠的也不好。

未必用内径22的管子,再6分管两头塞一个外径21的圆棒焊上不就行了

网友C:
sw简单有限元分析结果是会断的。O(∩_∩)O哈哈~。

网友:
至少要1寸管,壁厚3mm以上。不然都可能会断。

网友:
本身可以,就怕墙体未知。要不 你和孩子二人一起测试没问题后再单独运动。

网友:
力输入错了,变成1500N了,应该是750N的。不过750N用4分管也不行。最少6分管。

网友D:
受力先不说。
你打算把管子穿进座子的环里面吗?座子是钉墙上?
这样你拉引体向上的时候会脚会碰到墙,没法玩。
膨胀螺丝只能受剪力,所以悬臂越小越好。
膨胀螺丝尽量不要受拉力。混凝土也撑不住的。
建议楼主画个整体的设计图,再给看看

网友(点评):
刚看了一下,这个应该是背部靠墙,做不了引起向上,可以前曲体向上,练练腹肌还行吧

网友(点评):
这个贴我想到个问题。计算一下,是否是超过屈服点这个就不合理呢,即使屈服和抗拉极限还有一段距离呢,这个只要不破坏就行吧~~~~(暂不考虑冲击载荷)

网友(点评):
超过屈服就是塑性变形,管的状态就变了。所以不是说不拉断就行。

网友:
我建议墙打透,用开孔器,开个60的孔。穿管,焊板,背面钉住。这样保险。

网友(点评):
干透两家用。

网友(点评):
对面那家也许是厕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w简单有限元分析结果是会断的。O(∩_∩)O哈哈~。

好像不对啊,面条吗20mm变量,是不是哪个参数不对啊,不好意思,没看到下面说明

网友:
就该这样整治整治

网友:
大不了换成实心的,就怕这膨胀螺栓在墙体里靠不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对啊,面条吗20mm变量,是不是哪个参数不对啊,不好意思,没看到下面说明

我那个力变成2倍了,不过也有10mm的变量,主要是应力已经超过屈服力了。不保险。4分管其实很细的。150斤的体重。

网友(点评):
没点实际经验??!!铁管不会断,只是弯曲多少而已!知道壁厚2毫米的管的强度吗??吊两个150斤人都没问题!

网友(点评):
好吧,我没有实际经验。那你告诉我1000mm长,中间掉150斤,多细的管子会断?还有你说壁厚2毫米的管强度?我真不知道是壁厚2毫米的管强度是多少?你知道你告诉我。

网友(点评):
按照计算是超了屈服极限,屈服极限不是断掉,应该是不可逆变形吧

网友(点评):
我说会断,是指人在运动的时候还要加上一个加速度的力(看个人运动的猛烈程度来计算),钢管不是受到恒力。加上这个动力,其实断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你觉得呢?即使不断,这也是很不保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力变成2倍了,不过也有10mm的变量,主要是应力已经超过屈服力了。不保险。4分管其实很细的。150斤 ...

实际上支撑点的位置也很关键,你试着把他们调近到间距800,效果差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简单有限元分析结果是会断的。O(∩_∩)O哈哈~。

改为外径22,壁厚6的45#钢如何?应该足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受力先不说。
你打算把管子穿进座子的环里面吗?座子是钉墙上?
这样你拉引体向上的时候会脚会碰到墙,没 ...

抱歉我电脑上没软件,画图不方便。就让我文字描述吧。
请看一楼的红色东西,那个东西有两个,分别装在门两侧,竖着装,所以膨胀螺丝受剪力。
钢管(目前考虑用外径22壁厚6的45#)从红色环中穿过。

网友(点评):
要开门才能用吗

网友(点评):
是啊,开门的时候才能用。没办法,周边没有单杠,连大学校园里都没有。小学校园里的单杠则太矮了。

网友E:
结果类似,已经屈服。我2端设置的固定几何体(不可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结果类似,已经屈服。我2端设置的固定几何体(不可移动)

我这个你最开始选择的管21的那个

网友E:
那不算了,肯定没有问题。你可以研究下墙体了,会不会破坏,我觉得3个膨胀螺丝处按一个螺丝来承担计算比较稳妥~~~是砖墙么~~还是混凝土的?还是楼上有说的,把墙打通,直接穿过去,这样的好。对面是厕所也没关系,随便按个摄像头。

网友:
可以再稍微粗点,核算你膨胀螺丝的长度和墙面的受力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不算了,肯定没有问题。你可以研究下墙体了,会不会破坏,我觉得3个膨胀螺丝处按一个螺丝来承担计算比较 ...

多谢各位的精心计算和指点。下面我来说说墙的问题。
是混凝土的。有10厘米宽的门套,一边还有一个电源开关,其实就是常见的正方形电灯开关。
昨天肯定是固定在A处,右边可以选择B或者C处。当然C处的话杠子就更要长了。
我的挂架(一楼里有照片)宽度是9.5厘米,配3个M10的膨胀螺丝,每个螺丝埋到墙里的长度是10厘米。
另外因为门套的厚度是15mm而挂架的厚度只有10mm,所以打算在每个膨胀螺丝上再加5mm厚的大垫圈,否则杠子要和门套干涉了。
如果挂架就挨着门套装,即A和B两处,应该可以吧?
多谢各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支撑点的位置也很关键,你试着把他们调近到间距800,效果差很多的

对,肯定会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C:
sw简单有限元分析结果是会断的。O(∩_∩)O哈哈~。

改成22,壁厚6。45钢,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用实体单元做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成22,壁厚6。45钢,没有问题。

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力变成2倍了,不过也有10mm的变量,主要是应力已经超过屈服力了。不保险。4分管其实很细的。150斤 ...

      我说会断,是指人在运动的时候还要加上一个加速度的力(看个人运动的猛烈程度来计算),钢管不是受到恒力。加上这个动力,其实断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你觉得呢?即使不断,这也是很不保险的。

网友F:
单杠属于运动件,我个人建议,这些东西最好是不要挂在墙上,在地上支撑是最好的,如果非要挂在墙上,我建议改用面积大一点的,你的这个三角铁太窄了。250X250X6个安装孔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杠属于运动件,我个人建议,这些东西最好是不要挂在墙上,在地上支撑是最好的,如果非要挂在墙上,我建议 ...

我的这个单杠就是练引体向上的,装在室内,没有大的晃动。而且,我也弄不到你说的那么大的板子啊!一楼这个红色的是整体铸造的,肯定比我自己焊接的好。

网友:
很深奥,高大上。

网友:
这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非常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单杠就是练引体向上的,装在室内,没有大的晃动。而且,我也弄不到你说的那么大的板子啊!一楼这 ...

我一直在关注你的这个挂板,铸造的?是啥材料?铸钢还可以,铸铁就危险了,铸铝就更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一直在关注你的这个挂板,铸造的?是啥材料?铸钢还可以,铸铁就危险了,铸铝就更悬了

挺沉的,应该是钢或铁。但无法判断是哪个。你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把淘宝链接发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挺沉的,应该是钢或铁。但无法判断是哪个。你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把淘宝链接发给你。

你发我吧,这要搞清的

网友(点评):
挂板链接发给你了。不知你能收到不,干脆我这里再发一次吧: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69375843QQrBrW&id=521628603409&_u=m1q2n5378fb

网友:
哦,刚看到。是消防逃生用的,下面写的是整体铸钢,这样就放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