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示是什么类似的电机

楼主(2017-09-18):
您好各位大虾,想咨询下这是什么类型的电机。谢谢。后面有条线是感应器的线的,另外一个是电源线

网友:
多拍2张?指哪个东西?

网友:
没搞懂你说的是哪个

网友:
拍全一点,框出是说哪个机构,通电是怎么运行。

网友:
换个角度来两张看看

网友:
看不懂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这还没见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