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上料机器人哪家强?安川?kuka?abb?川崎?

楼主(2017-09-18):
RT,目前在做一个机器人钣金折弯上料方案,在愁着机器人选型,哪家做钣金折弯上料最好?

网友A:
你提到的安川,kuka,abb,川崎这几家都算进口的高级品了,做钣金折弯上料需要用这么好的吗?(只要负载量夠,长期重复精度达到0.1~0.3mm应该都行,国产品牌便宜得多)

网友(点评):
这是对国产产品的歧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提到的安川,kuka,abb,川崎这几家都算进口的高级品了,做钣金折弯上料需要用这么好的吗?(只要负载量夠 ...

客户那里有个韩国技术顾问,要求机器人采用国外进口品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那里有个韩国技术顾问,要求机器人采用国外进口品牌。

只要客户肯花钱,ok呀,Yaskawa安川是其中较便宜较多人使用的品牌

网友:
台湾的品牌有考虑么?

网友:
那就安川吧,业内龙头,性能没得说,价格也还过得去

网友:
其他性能都差不多,就是价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