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链的设计要注意哪些要点

楼主(2017-09-18):
      求助各位论坛里的大神,在自己设计铰链连接时,如何从结构,尺寸,公差上控制,使得铰链连接方便,强度高,可靠性强。目前我的设计的时个塑料铰链,材料ABS,轴的高度为比孔零件高度高0.5mm间隙,用螺钉打入轴上的通孔中,限制轴向运动。但这种联接方式,个人感觉可靠性不够高。如有相关设计经验,请指点一二~谢过

网友A:
你这个轴向运动只能限制一个方向吧?另一个方向是不应该用弹性挡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轴向运动只能限制一个方向吧?另一个方向是不应该用弹性挡圈?

另一个方向我直接接了螺钉加平垫片来定位,图上没有画出来~

网友(点评):
我不明白,如果螺钉加垫片,拧紧后,岂不是旋转不灵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个方向我直接接了螺钉加平垫片来定位,图上没有画出来~

轴高出0.5mm

网友B:
工况没说,不太好分析。

网友C:
这个图,是原理性的示意图
实际设计中,要考虑偏载。在不是重载的场合,出现偏载也会出现毁灭性的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是原理性的示意图
实际设计中,要考虑偏载。在不是重载的场合,出现偏载也会出现毁灭性的后果

是的,实际应用考虑的就要多了!

网友D:
楼主自己也说了使用情况决定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况没说,不太好分析。

这个铰链是用于拉动一个塑料风门,风门尺寸490mm*45mm,受力不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自己也说了使用情况决定结构。

这个铰链是用于拉动一个塑料风门,风门尺寸490mm*45mm,受力不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是原理性的示意图
实际设计中,要考虑偏载。在不是重载的场合,出现偏载也会出现毁灭性的后果

这个铰链是用于拉动一个塑料风门,风门尺寸490mm*45mm,受力不算大,您说的偏载是指阀门上的铰链单边受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