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机构的关节的设计

楼主(2017-09-18):
形如上图的连杆机构

其铰链部分我想设计成如下形式
结构尺寸都比较小,铰链孔大约5mm。

这样设计是否合理?是否有更好的方式?谢谢!

网友:
哈哈,我刚刚问了一个和你类似的问题~

网友(点评):
看您帖子了

网友:
你这个连杆机构的工况说清点
1.运行速度、加速度(启停时间),看你是销子跟连杆直接配合,那应该是低速
2.负载如何,看你用的5mm的销子,应该很小

弹性挡圈(我理解是卡簧?)间隙比较大,连杆的轴向窜动会大点
还有如果尺寸允许,在连杆上加一个衬套,销子跟衬套配合

网友(点评):
谢谢!是低速、负载很小!是卡簧。

网友(点评):
低速轻载,那就随意

网友A:
连杆多厚?似乎比较薄

网友(点评):
杆很薄。5mm,孔直径5mm

网友:
工况要说清楚才能下设计

网友(点评):
做水果采摘机械手的伸缩部分,所以速度低、负载轻

网友(点评):
使用频率很高啊,考虑寿命建议加铜套,如楼下介绍,或者自制个简易的套也行,轴承就没必要了

网友B:
连杆中间加个耐磨垫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连杆中间加个耐磨垫片

这种工况加耐磨片好像不多非得加,不如用图片这个,既保证销轴跟衬套配合间隙,又有隔垫在中间(至于用什么材料看LZ使用情况)

网友:
有的是销与连杆直接连接,有的在中间加了一个衬套能减少摩擦,你参考下链条滚子中的销与衬套吧,都差不多

网友:
负载小卡簧没问题,多见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杆多厚?似乎比较薄

5mm,可以用微型轴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工况加耐磨片好像不多非得加,不如用图片这个,既保证销轴跟衬套配合间隙,又有隔垫在中间(至于用什 ...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铆。

网友(点评):
铆接也可以作为活动连接么?

网友:
在连杆上加一个衬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