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力为何与书上不同?书上的简化了?

楼主(2017-09-18):
在用simulation对简支梁进行模拟的时候,两端都是使用“固定几何体(不可移动)”,所得出的剪力图与书上一样;当一端是用固定几何体(不可移动),另一端使用参考集合体(允许轴向的位移如图)时候和书上的就一样了。材料力学书上的不都是一端固定支点,一端滑动么~~~~

网友A:
你分析的和书上的模型是不一样的,你没搞清楚固定支点与刚性固定的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分析的和书上的模型是不一样的,你没搞清楚固定支点与刚性固定的区别

刚性支撑如悬臂梁在支撑部位可以产生弯矩,书中的固定支点只承受竖直和水平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性支撑如悬臂梁在支撑部位可以产生弯矩,书中的固定支点只承受竖直和水平力

书中是静定结构,你这固定成了超静定结构。你把两种受力分别计算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那家伙是干嘛的,他自己没点B数吗,文科生来技术论坛活跃气氛也真是难为它了

网友(点评):
你这喷子滚到一边去,除了吃喝拉撒你就知道喷

网友A:
固定几何体(不可移动)一般是面,固定支点一般就是一个点比如圆的中心

网友(点评):
别问人家,你先说说你有几桶水,成天发这些料菜叶子有什么用。

网友(点评):
我又几桶水还能咋地,就是一点水没有管你什么事,你天天在这刷这些存在感,难道你的人生真的如此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几何体(不可移动)一般是面,固定支点一般就是一个点比如圆的中心

这么说把,那您认为,我这个杆件,两端改如何设置,才是书上的结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把,那您认为,我这个杆件,两端改如何设置,才是书上的结构。

sw的有限元分析我不会用,我只是在理论上告诉你你的模型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的有限元分析我不会用,我只是在理论上告诉你你的模型是错误的

谢谢。待会我再实践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待会我再实践下

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

您那个参考几何体和我那个是一样的么,我只让x方向自由~~~书上也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

我这设置还是这样

网友:
学习了,大侠们。

网友(点评):
几个意思?那个表情

楼主:
我知道了。你参考几何体那个设置,仅仅约束了y和z方向,扭转方向没有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