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铝型材散热器设计方法

楼主(2017-09-18):
最近要设计一个铝型材散热器,不知道怎样下手,以前也没接触过铝型材,还要考虑结构和散热,论坛里哪位大侠做过散热器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求助啊

网友:
尽量多的散热面积

网友A:
看你里面安装什么,是pcb,还是什么?

多布置鳍片,预留安装孔。

这个开模费便宜,周期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里面安装什么,是pcb,还是什么?

多布置鳍片,预留安装孔。

嗯,在PCB下面,PCB上有大电容,散热片还要开孔,比较麻烦。就是不知道散热片厚度,间距,高度多大合适?这种开模要多少钱?我这个长度200,宽度160,高度30左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在PCB下面,PCB上有大电容,散热片还要开孔,比较麻烦。就是不知道散热片厚度,间距,高度多大合适? ...

没看出你这种需求,为何需要开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你这种需求,为何需要开模?

没有现成的尺寸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现成的尺寸吧?

你这个开模没难度。问题是你为何要开模?

找个现成的深加工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在PCB下面,PCB上有大电容,散热片还要开孔,比较麻烦。就是不知道散热片厚度,间距,高度多大合适? ...

pcb有发热元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有发热元件吧?

嗯,电路板上有很多MOS管,发热不小,不知道多大的鳍片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电路板上有很多MOS管,发热不小,不知道多大的鳍片合适。

留下email,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下email,联系。

我邮箱: yujg198708@163.com,谢谢大侠指导!

网友B:
1.自然对流还是强迫风冷?
2.表面阳极氧化耐腐蚀增加辐射性能
3.齿片间隔小:表面积会变大,但是自然对流发生减低,降低散热效率;齿片间格大:对流更顺畅但是表面积小了。需要找个折中点,齿高也是
4.总之,可以通过icepak参数化计算模拟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自然对流还是强迫风冷?
2.表面阳极氧化耐腐蚀增加辐射性能
3.齿片间隔小:表面积会变大,但是自然对流 ...

所以要看他的发热元件的发热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要看他的发热元件的发热量。

给个建议,从X宝上买现成能匹配的散热齿,然后机加工好了做实验,可以尝试不同的齿高 齿宽 齿间隙等作对比。一时半会学散热分析可能也来不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建议,从X宝上买现成能匹配的散热齿,然后机加工好了做实验,可以尝试不同的齿高 齿宽 齿间隙等作对 ...

了解,就是买散热翅和底座,做实验来确定尺寸,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这种多问几家铝挤型厂,肯定有公版的散热片可用,而且应有蛮多选择的,(挤型模具雖便宜,使用公版的就省再开模了),只消定出:长/宽及翼片高(散热面积),也可请厂家多拿几种公版的尺寸来试

网友:
你怎么固定PCB跟散热器?PCB上什么器件接触在散热器上?你这样电容绝缘会有问题啊

网友:
我这是挤压和加工散热器,设计不懂

网友:
挤压和加工,我这

网友C:
这个有公式可以计算的。关键因素:发热源大概功率,铝型材散热件的相对散热面积,及工作环境条件,有无加风扇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公式可以计算的。关键因素:发热源大概功率,铝型材散热件的相对散热面积,及工作环境条件,有无加风 ...

谢谢!

网友(2018-10-19):
楼主最终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有同问,不过是风冷状态下。现在不知道铝型材如何开模才能把散热效果做到最大化

网友:
建议到某宝去买现成的,再加工一下试试先,试好后再考虑是否有必要开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