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加工零件时怎么样选转速和刀具?

楼主(2017-09-18):
数控车加工零件时不知怎么样选转速和刀具,不知如何对刀。请各位指教。

网友:
先去做一年学徒吧

网友:
2楼 正解

网友A:
https://baike.so.com/doc/24235672-25136062.html数控车对刀
刀具的选择和转数设定最好是找本刀具厂家的样本,研究透里边的说明,也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aike.so.com/doc/24235672-25136062.html数控车对刀
刀具的选择和转数设定最好是找本刀具厂家的 ...

谢谢大师的指导。

网友(2018-03-09):
做一年学徒吧·或者先普车做着吧。做多了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
不同材料,不同刀具,不同的设备和工作环境都会有不同的参数,多干活多总结!

网友:
2楼说得对

网友(2018-04-09):
学徒就是被干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