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钣金设计

楼主(2017-09-18):
请教各位大师,在SolidWorks2014钣金设计中如何将下图中的红圈部分补充完整,跟下面平齐。。

网友A:
你问问你家钣金师傅,这样的件要怎样修补完整就知道了
需要另作一个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问你家钣金师傅,这样的件要怎样修补完整就知道了
需要另作一个件吧

钣金加工的话是没问题的,在做一个件焊上去,然后再打磨抛光就可以了,我是想问怎么在3D图上显示出来

网友(点评):
就是啊,再做一个件啊,作为装配体焊上去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钣金加工的话是没问题的,在做一个件焊上去,然后再打磨抛光就可以了,我是想问怎么在3D图上显示出来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在想能不能直接画上去

网友B:
闭合角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闭合角命令

这个在这个上面好像不行,我试过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在想能不能直接画上去

怎么画呢,拉伸切除倒是可以

网友C:
这种不同的截面相交的角,只有靠自己建模做上去,补面;

由于两个相交的截面差别很大, 就算面补的很好, 也是很难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同的截面相交的角,只有靠自己建模做上去,补面;

由于两个相交的截面差别很大, 就算面补的很好 ...

哦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
lz用的sw,用放样试试

网友:
和我碰到的问题差不多:

不同截面之间的圆滑过渡。

网友D:
@shentu
这个帖子和我的问题差不多,大侠可以看看。
我的问题在这里:谢谢!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d=489430&page=2

楼主:
引用 网友D:
@shentu
这个帖子和我的问题差不多,大侠可以看看。

好的,谢谢

网友:
用拉伸切除还凑合

网友(点评):
效果出来了,放样可就难了啊

网友:
用钣金成型工具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lz用网盘放出这个工件的图纸,给大家练练手。

网友:
实体都导园角,然后在需要的位置切斜面,再设定厚度定叉为钣金件

网友:
四分之一圆锥加一段平板

网友:
类似件可以直接抽壳,然后转钣金

网友(点评):
其实,转钣金就是为了展开图,如果发外协,都不需要转钣金....

网友:
用闭合角命令啊

网友:
斜接法兰

网友:
左边曲面,右边直角,这种是无法闭合的

网友:
@魍者归来 高手看过来!谢谢

网友(2018-06-26):
赚积分赚积分赚积分赚积分赚积分赚积分

网友:
使用扫描不行么?

网友(2018-09-26):
试试闭合角?

网友(2019-03-06):
闭合角试试

网友:
也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