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加工中心上用AB胶粘着钢件铝件加工的大侠吗?

楼主(2017-09-18):
有在加工中心上用AB胶粘着钢件加工的大侠吗?有什么利弊呢?我见到有人这么做,感觉似乎对减少装夹变形有利,但就是怕粘不住啊,有经常这么做的大侠吗?能用来开粗吗?

网友A:
我之前那公司,都是这么做的,刚开始我也是很好奇,工件会不会产生位移? 听师傅说,屡试不爽!

工件涂胶的点,其实也不是大面积的, 就四个角和中间这几个点,涂多了,加工好后,不好拆下来。

这种方法最初是先用在材质比较软,或比较脆的工件上,比如做模具上的铜公,经常会用石墨,紫铜,工件通常又小,夹具很容易把铜加变形,让石墨夹脆。

网友(点评):
最后怎么拿下来。

网友(点评):
棍子敲下来的,有时敲不下来,用火枪吹吹,在去敲。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那公司,都是这么做的,刚开始我也是很好奇,工件会不会产生位移? 听师傅说,屡试不爽!

工件涂 ...

是的,就几个点,但好像真可以加工,就是不知道能吃多大刀,还有就是风险有多大。我看他们加工很大的件,1米多长的板类件。

网友B:
钢件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件都可以

AB胶固化后发脆,要是振动不是会裂开飞出去吗?还是和胶水品质有关系?

网友(点评):
不会,一直这么用,,没发现开裂的

网友(点评):
之前,我看师傅用的是502。

网友:
吃刀量要少

网友:
有些时候502也用上。

网友:
是啊  就是这么干的  只不过要小心

网友:
涨知识了,原来AB胶还能这么玩!我们一直只能有于不同材质的密封防水作用

网友:
薄点的各种板都是这么使用的,还可以防止工件的变形,吃刀量小一点最好,保险

网友:
我经常用495,对有些工件这个确实好用

网友:
更关心怎么取下来的?

网友:
AB胶的粘接强度能够达到你所需要的剪切力么?我这胶的剪切力到了8-10公斤

网友:
我们各种材料都用哥俩好的AB胶和502胶水粘接加工,夏天用起来最方便。

网友:
还有这种骚操作 见识了

网友:
以前厂子三轴数控经常用,加工件都在500以内,用的哥俩好,还算牢靠。件小就在四个角滴点,件大就在边上和角上滴。粘在工作台上比较伤工作台,在胎具上比较好清理。吃刀量不敢太大。

网友:
是不是靠工件跟工作台有水真空吸住的主要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AB胶固化后发脆,要是振动不是会裂开飞出去吗?还是和胶水品质有关系?

我们这只有加工切削力比较大的才用AB,其他都用502,但是有一个问题,最好不要到头干,没法保证尺寸。

网友:
以前工厂见到过,粘住加工后再用磨得刀把胶铲薄 再用 铜棒敲就下来了。很结实 开粗完全没问题

网友:
长知识了。!!!!难道你们没听说过一种叫卡具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