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型机械加工--刀具选择

楼主(2017-09-18):
     刀具材料选择    机械加工中常用的刀具材料有很多种。由于重型切削的特点(切削深度大,余量不均,表面有硬化层),刀具在粗加工阶段的磨损形式主要是磨粒磨损。由于切削温度高,尽管切削速度处于积屑瘤发生区,但高温可以使切屑与前刀面的接触部位处于液态,减小了摩擦力,抑制了积屑瘤的生成,所以刀具材料的选择应要求耐磨损、抗冲击,刀具涂层后硬度可达80HRC,具有高的抗氧化性能和抗粘结性能,因而有较高的耐磨性和抗月牙洼磨损能力。硬质合金涂层具有较低的摩擦系数,可降低切削时的切削力及切削温度,可以大大提高刀具耐用度(涂层硬质合金刀片的耐用度至少可提高1倍)等优点,但由于涂层刀片的锋利性、韧性、抗剥落和抗崩刃性能均不及未涂层刀片,故不适用高硬度材料和重载切削的粗加工。只有硬质合金刀具适合于重型切削的粗加工。硬质合金分为钨钴类(YG)、钨钴钛类(YT)和碳化钨类(YW)。加工钢料时,由于金属塑性变形大,摩擦剧烈,切削温度高,YG类硬质合金虽然强度和韧性较好,但高温硬度和高温韧性较差,因此在重型切削中很少应用。与之相比,YT类硬质合金刀具适于加工钢料,由于YT类合金具有较高的硬度和耐磨性,尤其是具有高的耐热性,抗粘结扩散能力和抗氧化能力也很好,在加工钢料时刀具磨损较小,刀具耐用度较高,因此YT类硬质合金是重型加工时较常用的刀具材料

      精加工阶段同样要求刀具耐磨损,但是精加工阶段的磨损形式是以粘蚀磨损为主,这时的切削速度虽然有了很大提高(可达到40m/r),但由于工件材质等原因,仍然会产生积屑瘤,当积屑瘤增长到一定高度时会从刀具上剥离,将接触部位的刀具材料带走一部分,形成刀具的磨损。同时,剥离的积屑瘤会扎进工件表面,形成硬点,降低加工表面质量。因此,如果精加工时仍然采用普通硬质合金刀具,则刀具磨损非常快,换刀次数增多,不仅影响加工效率,也易在工件表面形成接刀痕迹,影响外观质量。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改变刀具材料。在实际加工中发现涂层刀具比较适合重型切削的精加工,刀具的涂层减小了切屑与刀面间的摩擦,减少了积屑瘤的发生,降低了刀具的磨损,延长了刀具的寿命。实际加工中,我们采用瓦尔特公司的涂层硬质合金刀片,在加工45Cr4NiMoV支撑辊时,刀具耐用度提高了一倍;但使用陶瓷刀具未达到预期效果,当切削速度达到100m/min时,刀片的磨损显著加快,这是因为陶瓷刀具与金属材料之间由于亲和作用加剧了刀具的磨损。高速钢刀具在精加工阶段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由于高速钢刀具的锋锐性较好,经常用于精加工阶段的光整工序以去除微小余量,目前来看,其它刀具还无法完全取代高速钢刀具的作用

      刀具角度的选择
由于在重型机械粗加工阶段刀具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比如材料锻造后的氧化皮、裂纹、铲坑、铸造后的夹杂、气孔等缺陷,都易导致刀具的损坏,因此应选择适当的刀具角度。用于重型切削的刀具一般采用0°~-5°前角,10°~15°后角,采用负的刃倾角,以增大工作前角和楔角,提高刀刃的锋利性和刀尖的强度。同时,在主切削刃上开有1mm左右宽的负倒棱、R2mm左右的刀尖圆角以提高刀刃的抗冲击性能。当然,这些角度还要根据实际加工情况进行调整。

精加工阶段以保证产品精度为主要目标。刀具的锋利对切除微小的余量极为重要。这时选用的刀具角度一般为:前角10°,后角15°,刃倾角10°;当用平刃刀片精光时,前角达25°~30°,后角15°,刃倾角20°,属斜角切削。刀刃在刃磨后,应该用金刚石砂条或细目油石条进行研磨,去除微小毛刺及微裂,增强刀刃的锋锐性和强度,并用刀尺进行透光检查,保证刀刃的平直度。

      刀具的安装
机械加工中刀具的安装方式对于加工很重要。通常以正夹为主,但计算结果表明,反夹的刚度更好,即反安装车刀的刚度优于正安装车刀的刚度。此外,反向加工时,机床受力方向是刚度最大的方向,而刀具受力方向是刚度较小的方向,因此可以减小加工中的振动。另一方面,由于实际加工中机床都是按正夹设计的刀台,所以除非采用特殊设计的刀体,否则刀具安装后将高于中心,造成刀具的工作后角减小,加据后刀面磨损

重型切削同普通切削相比,其实际加工同理论计算均有很大的区别。目前,重型切削的很多工艺及刀具资料都是以普通机械加工为依据,并不完全适用于重型机械加工,因此需要进一步专门深入研究

网友A:
工欲利其事,必先利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欲利其事,必先利其器!!

重型切削和咱们平常的切削加工是有区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型切削和咱们平常的切削加工是有区别的

那必然有区别 不是简单的叠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必然有区别 不是简单的叠加的问题

因为每一刀的加工时间很长,所以不能单纯以快为目的,还要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