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轴转动设计求助

楼主(2017-09-18):
如图所示,中间轴转动,停止点为任意点;现要求添加一机构或 更改零件,使每次停止状态如图片所示

楼主:
大神,解决问题啊

网友(点评):
我不会啊,但觉得加限位可以,快落下进卡槽里

网友:
钢珠+弹簧结构,钢珠弹到坑里然后轴停止转动

网友A:
要求每转1圈停在固定点,还是任意圈之后停在固定点?

网友:
柱塞。不是很准确,但是一般够用了。

网友B:
空间有的话用电磁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每转1圈停在固定点,还是任意圈之后停在固定点?

转任意圈后停在固定点。(由进动现象带动中间轴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间有的话用电磁离合器

能停在固定的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任意圈后停在固定点。(由进动现象带动中间轴转动)

上伺服,停止角度非常准确;
或者固定点用弹簧销钉去顶。

网友:
这个就一张平面图不好解决,需要数模里面模拟才准确了

网友:
任意点暂停,那么你就不能用带固定的锁紧装置。用电机来搞吧,自带刹车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