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类似圆珠笔按压结构的五金件或者标准件?

楼主(2017-09-18):
有没有类似圆珠笔按压结构的五金件或者标准件?买来组装下就可以用的那种

网友:
像是sd卡的结构可以吗?但是好像都是成品,除非定制。

网友:
推推自锁开关

网友:
问题是你的工件和工况是如何的,哪有刚刚好合适的标准件?

网友:
没有见,要不你买个东西拆了试试

网友:
自己设计吧。

网友:
我曾经设计过一个类似的机构,当时拆过两只不同结构的伸缩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