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钉孔加工成椭圆还是圆孔好

楼主(2017-09-19):
各位大侠好:
铆钉孔是加工成带点椭圆度的椭圆孔好还是加工成圆孔好?求解

网友:
铆钉都是圆孔吧
要看铆钉要求,
墩铆的,是由铆钉杆膨胀来添堵间隙的,一般孔径比铆钉杆大0.1
单面抽芯,大部分钉杆也是膨胀的,也是大0.1
有的单面抽芯,铆钉杆是不膨胀的,孔是要铰的。
有一种铆接螺母,为了防止转轴,是要导椭圆角的。

网友:
例如飞机机身那么庞大数量的铆钉孔若要加工成带点椭圆,要用啥工法及刀具加工呢?

网友:
一般都是圆孔。

网友:
加工椭圆成本要好多倍啊

网友:
椭圆孔会好点,但是成本方面是需要考虑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