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结果出现方向1和方向2的剪力和力矩,到底指那个方向

楼主(2017-09-19):
如题,分析的结果出现方向1和方向2的剪力和力矩,就是不知道到底指那个方向,力学学的不好。请教。书上只有一个方向啊,何来的另一个方向呢~~~

网友A:
提醒一下,图片未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一下,图片未上传

这个不用图片,就是说有2个方向,这个2个是互相垂直的。但是实际我们材料力学书上只有一个方向的啊~~~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材料力学第七章 应力状态和强度理论。会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材料力学第七章 应力状态和强度理论。会有帮助

好。晚上回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材料力学第七章 应力状态和强度理论。会有帮助

比如说这个,方向1的剪力,方向2的力矩~~~~方向1、2是垂直的。但是材料力学书里面剪力和弯矩都在一个平面上啊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最大剪切力与最大主应力方向为45度。自己看书自己学才能理解透彻,别人给你说的永远是别人给你说的,而且不一定正确

网友:
材料力学讲的都是断面,但根据失效形式不同选取不同断面,最大切应力跟最大主应力就不是一个断面(没记错是45°)。看完材料力学第七章估计你应该就明白了

网友:
因为我不会sw有限元分析,所以我说的也许会跟你问的不搭嘎,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理解。 不过这个应该是纯粹的软件问题。我看一下方向1的剪力和方向2的弯矩是对应的

网友B:
学得也太差了吧。两个方向分别求,然后合成啊。书上都教了,还说没有。一本书看完了没

网友(点评):
不是合成 剪力是在一个平面上,弯矩是在垂直这个平面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得也太差了吧。两个方向分别求,然后合成啊。书上都教了,还说没有。一本书看完了没

除了纯弯矩,其他弯曲的不都是 剪力是在一个平面上,产生弯矩的力垂直于平面

网友(点评):
楼主应该是那种活跃气氛的小丑,以牺牲自己脸皮为代价。所以你多余谈这些

网友(点评):
狮子不会因为犬吠而回头~~~~你继续喷吧,没工夫搭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