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迪三维工具跑出来的标准件是错误的

楼主(2017-09-19):
如图所示,我在使用迈迪三维插件时,从里面生成的一部分标准件是正常的(例如六角头螺栓GB/T5782-2000里面  M5*25就是好的),但是有一部分却是错误的(M12*80就是错的了),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谢谢了。本人的TOOLBOX用不了,在网上也搜了各种解决办法,依然没法用,显示failed to create toolbox library object 。所以没办法了  装了个迈迪,可是又有错误。。。也是醉了。

网友:
我的SW2013,开始TOOLBOX也用不了,后来用一个办法,好像注册一下,再运行一个程序就Ok了。网上有具体的办法。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441265-1-1.html
看这里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441265-1-1.html
看这里的解决办法

感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441265-1-1.html
看这里的解决办法

我这系统里面没有3072630这个插件啊,,,肿么办~~~

网友A:
你就装一下这个补丁,然后再卸载看看

网友:
记得卸载了要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装一下这个补丁,然后再卸载看看

我这个是win10的系统    那个KB3072630补丁是win7的补丁    我这系统里就没有这个补丁哇,我先装完再卸载?有意义么。。。

网友:
那就不知道了,不如你@寂静天花板,他是高手